[工仪] 古老的变压器快速烙铁

楼主(2020-05-22):
二手货收来维修改造!生锈开关支架断裂。

网友A:
当时有地方叫速热烙铁,预热速度快不能长时间发热空烧,后来网上出现重量较轻速热烙铁,里面好像是开关电源结构改进设计。带休眠模式等内热式恒温烙铁普及后,速热烙铁用的就少了。

网友:
这烙铁第一次见,目测60年代的产品,不过应该用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有地方叫速热烙铁,预热速度快不能长时间发热空烧,后来网上出现重量较轻速热烙铁,里面好像是开关电源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26&mobile=2 电子的不好用。

网友B:
头子短了不好焊,试试机。想知道发热头什么材料。以前电子变压器弄过一个,很快热,就是头子不好粘锡,不好用。
次级电流,开路电压各多少?

网友:
淘汰了它到并不是因为多不好用,老国营企业制造的东西倒也挺皮实耐用的。 而是这货有个最大的缺点:感应电特别严重! 简直是场效应管、集成电路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子短了不好焊,试试机。想知道发热头什么材料。以前电子变压器弄过一个,很快热,就是头子不好粘锡,不好 ...

一样也有好多形状的头子,铁镍合金的也有,铜头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子短了不好焊,试试机。想知道发热头什么材料。以前电子变压器弄过一个,很快热,就是头子不好粘锡,不好 ...

用镍丝做焊接头。变压器40-60w 必须 ,次级,铜带1cm宽,铜棒最好在直径3-4㎜,4圈-5圈就可以 .次级电压不要超过1v 。电流要大我的表测不出来不过最少也要4-3a

网友:
这种烙铁头寿命短

网友:
短路发热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