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空调遥控器RN02D 顺便加上屏幕背光

楼主(2020-05-22):
其实就是为了加背光才拆的。
本身完美支持背光 。有空位 Q2( NPN三极管) R10 (电阻大小自己试下喜欢亮就小点)L2(LED)厂家省成本缺3件没装。自己补上即可。按任意键背光亮  4秒左右自动熄灭
没有合适的导光板自己贴了个白纸增加反光

楼主:
有合适的导光板肯定就完美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我也想吧前面买的万能遥控加上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我也想吧前面买的万能遥控加上背光

我这个是美的的原装。本身设计了背光。只是缺几个件。补上即可。。万能遥控器要拆开看了。没有的话要麻烦点

网友B:
你这个按按键就开灯的么?然后延时一会儿就关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按按键就开灯的么?然后延时一会儿就关了的么?

对  。原装的美的遥控器。补上几个件即可

网友C:
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NPN还是PNP,电阻阻值呢?

网友D:
我的有背光的,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NPN还是PNP,电阻阻值呢?

npn
电阻大小看你选的LED 和用的电池。用充电电池阻值就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背光的,不用加

我买的便宜空调没有背光

网友E:
补哪几个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哪几个件呢?

具体看你的遥控器。和我的一样的话。板子上印的Q2 R10  L2

网友:
赶紧拆拆看我的那几个遥控器

网友:
。我想要这种款的。我机器配的那个长条条遥控。。不好按

网友F:
新装的华凌空调   和这个美的是同款遥控器,布局都一样,不过我的自带背光,   格力的就没有背光   想问下楼主   背光纸换成白色是什么意思,把老的不透光的背光纸撕了吗

网友:
不如不加,使用充电电池除外。
加完电池换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装的华凌空调   和这个美的是同款遥控器,布局都一样,不过我的自带背光,   格力的就没有背光   想问下 ...

别撕 强光先照照是不是透光。透光不需要撕只需 加个白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撕 强光先照照是不是透光。透光不需要撕只需 加个白纸

好,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2020-07-04):
我的众合万能遥控器有背光的,不用加

网友(2020-08-06):
家里两台美的,一台省电星定频按照楼主的方法加了背光,一模一样;另一台冷静星二代变频拆开来发现三极管和电阻都焊好了,就差LED没加加上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