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实用致上拆改VAVOFO的VF-TL003型LED台灯

楼主(2020-05-22):
数码这儿就是好呀,有什么高性价比的电子产品,第一时间有坛友分享并拆机,合适就抢购了
去年的尚朋堂充电风扇,我发现时太晚已经涨到29.9,但看到没什么噪音就一气撸了三台,特实用。还介绍亲戚、朋友也都撸了几台,虽然比你们多花了十元一台,就当给那店家的奖励得了哈,今年可一直没那样不错的风扇出现。。。感觉我为何去年不来六台呀?就像上次的感觉太阳能灯一样,我虽然撸了六台但发现还是应该来六十台的,做感觉壁柜灯等特好,现在不要说5.8、6.8,至少是29.9起步了。
看到大家介绍这灯不错,也开始撸。收到货没看就确认收货并五星好评了,虽然说是19.9,但用了物价版红包六元也就不贵了哈。可拆开包装一看,我这灯真像是退回来的货,USB输出端口歪得好看不?先拆再说下我的改装想法。

楼主:
去年尚朋堂各位坛友及隔壁坛友的想法和思路很好,改了长按停及加电池,特别实用的。我也按那样改的,这灯看到好多改装好像是为了改而改,感觉那样不是我们DIY的初想吧。我测试感觉这灯最大亮度很高了,暂时不用改亮度,R13电阻就不换的。电池盒放三节电池有几人说不小心装错烧了IC,为何不直接把电池焊接起来呢?这样不会出现接触不良的事,也不会再出现装反的情况呀?再个电池导线太细电阻大了,这个要换下。我只改了这两处,具体做法是把电池卡簧拆下,直接把三节电池并联焊接好,再用粗导线连接到电路板上即可。为了让电池装得更严官没松动,可用单面胶条加强下。

网友A:
大婶,你辣么贪心,把我的份额都撸走了,害得我现在没风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你辣么贪心,把我的份额都撸走了,害得我现在没风扇用。。。。。 ...

曾经有那么好的风扇在眼前你就不知道珍惜,现在在热风中。。。。

网友:
这是和内置电池差不多了

网友B:
再改一下,还可以记住调光亮度的,这样就简单了呀,不用每次开都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改一下,还可以记住调光亮度的,这样就简单了呀,不用每次开都是最大的 ...

那个改了没用,只要把开关关下就没了,所以我才没改的。

网友:
我没来得及掳风扇

网友C:
最近那个风扇我撸了一个,没有尚朋堂的那个好玩,也没这个灯有意思。
我两个灯都是加了肖特基二极管做反接保护的,连电池也换了皮,这样就很难装错了。
亮度没改,我觉得够亮了。就是把电容什么换成更好的,
但有个改的狠了一点,移植了交易区换的小米10400充电宝的主板,可以看电量,5V2A输入输出

网友:
二次改造远大于前期价值

网友D:
我说两点
1、在这里混的,还能把18650给装反了?
2、好不容易来个自带电池槽的,可以方便随时替换电池,楼主又给改成内置电池了?

网友:
这次偶没撸,因为手上台灯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两点
1、在这里混的,还能把18650给装反了?
2、好不容易来个自带电池槽的,可以方便随时替换电池,楼 ...

估计给他内置电池的,他会改成电池槽的。

网友:
都是闲的,哈哈哈

网友:
失去可换电池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两点
1、在这里混的,还能把18650给装反了?
2、好不容易来个自带电池槽的,可以方便随时替换电池,楼 ...

1、人总有失神的时候,另外没电时家人可能会拆开看也说不定。
2、对这里的玩家来说,要的是可以安装多个电池的空间而不是电池槽(我更希望没有电池槽,里面都是平的,让我可以随便塞5个21700电池)

网友:
三并电池充满估计得一个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那个风扇我撸了一个,没有尚朋堂的那个好玩,也没这个灯有意思。
我两个灯都是加了肖特基二极管做 ...

只要加保护二极管就会造成输出电压下降那么0.2V呀,这个直接把电池焊接好多好呀,不会再装错了。三节电池并联后,上午11点开始充,现在22点多还没充电,指示灯还在闪中。。。还有人说改到四节电池并联我真服了,这三节都太难充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两点
1、在这里混的,还能把18650给装反了?
2、好不容易来个自带电池槽的,可以方便随时替换电池,楼 ...

换电池看起来好,但实际上你换过多少次呀?电蚊拍、充电宝都有可换电池的,可用了几年也没换过电池,手中没尖头电池装上有时接触不好。怎么改装各人需求不一样,这个个人可自由选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