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8FR131板子刷synology

楼主(2020-05-22):
最近闲来无事,继上次折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27
现在Uboot搞定,因为配置跟DS211、212的cpu是一样的。现在问题是能进入到uboot 命令,但是无法启动zImage。
感觉是我合并文件有问题,但是zImage已经写入,也能找到地址,在Uboot输入bootm 地址 也不行。

现求助大神指教。

网友A:
你的uboot并没有搞定,只是uboot跑起来了,flash没有被识别,flash那是0kb,看启动信息内核和ramdisk也没有写到对应位置,uboot没有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boot并没有搞定,只是uboot跑起来了,flash没有被识别,flash那是0kb,看启动信息内核和ramdisk也没有 ...

感谢回复,Uboot是拿来别人做好的,然后用winhex重新编辑了一次,这回是读到图片中位置就不动了。

我自己感觉也是Uboot问题,
难道得编译Uboot?

楼主:
卡在这里了。

继续找资料。。。

网友:
不知道了,看你uboot用的是211的,ramdisk却是210j的,你全都用211的试试?还有ds211  256内存的uboot你哪找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