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三款市面上比较受欢迎的装配钳对比,附加使用感受。

楼主(2020-05-22):
以下分别为钢盾,米沃奇,凯尼派克
先说这三款的共同点:
1开关锁
2去毛刺功能
3剥线
4剪切
5复位弹簧
6夹持
不同点:
1轴
2断螺丝
3压线功能
4手柄
5放坠落挂孔
上图说话

去毛刺对比

剪切剥线区对比

解锁尺寸对比

开关锁和铰接轴对比

夹持区对比

图片介绍完毕,下面说一些共同点。
1,先说开关锁对比,米沃奇和凯尼派克单手操作容易,阻尼适中。钢盾的有点松,我找冲子砸了几次找到了比较适合的阻尼。米沃奇和凯尼派克在使用中都不会意外解锁,钢盾我用锉刀修型后找到了即不会意外解锁又和凯尼派克类似的半开合状态(图5)
2,去毛刺功能:凯尼派克最锐利,亲测可切纸,排名第二米沃奇。钢盾其次。(图2)
3,剥线功能:米沃奇六个孔0.8~6²,凯尼派克两孔1.5~2.5²,钢盾三个孔2.5/4/6²。论工作范围米沃奇完胜,钢盾属于常用型更适合水电,凯尼派克有点鸡肋。(图3)
4,夹持:凯尼派克采用三个夹持区,光滑、齿状、管状。米沃奇只有齿状。钢盾两种齿状和管状。论功能性凯尼派克首当其冲,实用性钢盾,米沃奇其次。(图6)
5,剪切:钢盾和凯尼派克剪切范围一致,米沃奇略小。论锋利程度米沃奇第一,凯尼派克优于钢盾。硬度方面凯尼派克第一,米沃奇和钢盾不相上下,米沃奇不适合单股硬线。(图3)
6,复位弹簧:凯尼派克和钢盾都采用内弹簧。米沃奇外弹簧,弹簧容易掉,可能设计上有问题,有待改进。

以下是不同点的对比。
1,凯尼派克和钢盾都是螺栓铰接轴,米沃奇是铆钉铰接轴。钢盾的螺栓轴经常松,最后用中等强度螺纹胶解决的。
2,米沃奇特有的断螺丝功能其他两款没有,但我没舍得测试,使用中发现断单股硬线比较适合,如果用于预留裸线长度比较恰当,7mm长度适合开关孔。
3,压线功能,凯尼派克压线槽用于管状端子0.5~2.5,钢盾的适合家电的塑料帽,米沃奇这一点欠缺。
4,手柄方面凯尼派克可选择的比较多,红色塑料、红蓝双色双材料、红黄1000V绝缘。米沃奇和钢盾只有世面那一种,选择有限。
5,仿坠挂孔,米沃奇自带。凯尼派克新款可选择自带挂孔。钢盾没有。高空作业的朋友可要注意这些。

吐槽一下使用感受,凯尼派克解锁后手柄张开的太大170mm,我的手有点勉强抓到。钢盾135mm,凑合。米沃奇100mm,舒适。
三款手柄软硬程度都比较适中,最柔和是凯尼派克,防滑效果米沃奇第一。

以上简评完毕,全是个人意见。
希望大家按需求选择工具,欢迎留言补充不足的地方。如果能对选择迷茫的朋友有帮助就更好了。
谢谢观看~~~- ̗̀(๑ᵔ⌔ᵔ๑)

网友A:
价格呢,

目前还在用20块以内的传统工具,这个的确不错,多合一功能,不是重型使用需求,一般场合的确便捷很多!

网友:
牛X,看得我都想买一把了~

网友B:
“不舍得测试”那“工具”存在的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呢,

目前还在用20块以内的传统工具,这个的确不错,多合一功能,不是重型使用需求,一般场合的确便捷 ...

钢盾68
米沃奇三百块以内
凯尼派克三百以上,商家搞活动时期不到三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舍得测试”那“工具”存在的意义何在?

不要那么较真嘛

网友C:
很贵吧,,买的二手凯尼派克尖嘴钳。。20一把,感觉很不错,,钢材很好。很超值

网友D:
x宝看了钢盾 的品论   反映硬度不行
楼主使用下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贵吧,,买的二手凯尼派克尖嘴钳。。20一把,感觉很不错,,钢材很好。很超值 ...

还有吗。。。

网友:
总结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贵的肯定比便宜的好

网友:
米沃奇的总觉得价格有点虚。

网友:
看得我都想买一把了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x宝看了钢盾 的品论   反映硬度不行
楼主使用下来怎么样?

用锯条能刮下来铁屑,具体就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贵吧,,买的二手凯尼派克尖嘴钳。。20一把,感觉很不错,,钢材很好。很超值 ...

二手的都是国外货 钢口是真好. 国产的明显就不如国外的  我有凯尼派克的 尖嘴钳 一把旧的一把新的 新的钢口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