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沁园净水器QR-RO-05B,这型号的净水器缺水保护失灵

楼主(2020-05-22):
沁园净水器QR-RO-05B,一次偶然忘了打开自来水球阀,在没有供水给机器时开机,增压水泵启动,不停机,按正常情况应该机器会缺水保护,增压水泵关闭的,但没有保护动作增压水泵一路运转。怀疑是低压开关出故障,拆开净水器后找不到“低压开关”。
请教问题:1.此型号净水器有没有低压开关的?
                 2.如果没有低压开关那么保护电路是通过什么零件以及条件起作用的?

网友:
为什么有两个高压开关?

网友:
进水上应该有个开关,带两根线,我的就有.

网友(2021-01-09):
你找到低压开关了没?我也是这个机器

网友:
管道里有残留的水,不会保护。

网友(2024-06-21):
正面接线图发下图片哈,换管线接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