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伯尔特开关不能切换正反转故障修复

楼主(2020-05-22):
不知怎么之前还是好的,2天没用,转换开关就接触不灵了,不管拨到哪边都只往一个方向转,要用力压着拨杆才会反转,小问题就不麻烦厂家了,拆!
整体

开盖露出电路板,就几个电阻,左边三个切换触点要去锡才能拆下电路板

反面只有触点,看来就是一个信号切换电路,功能实现都是靠主控板内的单片机控制。

电阻都是1K的,速度六档,加1个灯,共7个档,正反转切换没有接电阻直接到主控。

切换开关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拿出来的这个是动“刀”,下有弹簧,靠按压端这边一长条是公共端也叫动端,靠内是2个固定触点,也叫不动端。

这个不好拍,下图可能清楚点

黄圈内是动端,动刀的一边始终与这个接触;红圈内是不动端,分上下2段,触片通过拨片拨动在这2端接触实现信号切换

拨出触点

把不动端触片稍弯一下,让触点突出一点,这个开关只是信号切换,没有任何发黑或烧蚀,做工也没那么讲究

看上去比之前高了一点

原样装回,恢复正常,打完收工。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收藏备用。

网友A:
喷点WD40就能解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就能解决的吧。。

这是物流层面的接触不良又不是表层氧化,WD40有啥用...

网友:
直线电位器能改无极调速

网友:
上次我拆牧田的给我搞费了,

网友:
不明觉厉。自我感觉拆了一般都装不回去。手残党

网友B(2021-01-21):
我现在怀疑无刷电钻是不是都是这种多档位开关,根本就没有无极调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怀疑无刷电钻是不是都是这种多档位开关,根本就没有无极调速。。

无感无刷估计都是,有感的大牌货没见过开关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感无刷估计都是,有感的大牌货没见过开关拆解

有感无刷应该也是这样,我记得有人给我展示过一个米沃奇18V钻,也是有段落感。老款的锐奇7212单手抠开关的话也容易有段落感。所以说段落感应该不是无感的锅。开关应该是分碳膜和楼主这种铜片式的,碳膜式的能做到真正的无极调速,但是耐用度低,也容易出故障。这种铜片式的优缺点则是和碳膜式的反过来了。有刷也有不少用这种铜片式开关的,但是有刷电机的速度增加有一定的过程,就算是到了一个新的档位,也不会给人什么段落感。而无刷同步电机的跟随性太强,到了一个新档位,转速瞬间就增加上去,就表现为明显的段落感。其实这个开关看着里面只有6个小档位,但是因为铜片是歇的,触片也是分开两三个爪的,所以可能能组合成20多个档位,也完全够用。我用台钳夹过7212的开关,看不出来有什么段落感,但是用手抠的话没法做到台钳那么稳定,就会表现出明显段落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