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15W led飞碟灯

楼主(2020-05-22):
红包撸的灯泡,到手先拆
wechat_upload15901247175ec760ad2d03c

好紧
wechat_upload15901247185ec760ae1994e

撬开
wechat_upload15901247185ec760aee36ff

大面积覆铜线路好评
wechat_upload15901247195ec760afd0011

铝基板好评,但没有加散热片差评
wechat_upload15901247205ec760b0db0a3

恒流驱动好评
   wechat_upload15901247215ec760b1b85f4

硬拨  线扯断了
wechat_upload15901247225ec760b299836

等下改功率
wechat_upload15901247235ec760b389e37

wechat_upload15901247595ec760d7c4347
wechat_upload15901247605ec760d8acf69
wechat_upload15901247615ec760d995b8a
wechat_upload15901247625ec760da8618c

功率改小一半,因为手里没有合适的电阻,找了一个坏灯泡拆了个电阻

装回

卫生间原来的灯
wechat_upload15901247645ec760dc579cf

换上新的
wechat_upload15901247655ec760dd21e70
严重老化的节能灯
wechat_upload15901247665ec760de16162
wechat_upload15901247635ec760db81e5e

网友:
竟然不是铝壳,差评!

网友:
散热再改改,

网友:
散热不行13W不降功率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A:
关键之处没有提及,应该具体介绍一下到底怎么改电阻。

网友B:
改的重点不说     差评

网友:
1.8元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之处没有提及,应该具体介绍一下到底怎么改电阻。

找了个差不多大的电阻,两个电阻串联焊回去完成了

网友:
比雷士筒灯的电木灯板强多了

网友:
18串LED??恒流驱动集成块型号看不清

楼主:
我也看不清,但这类驱动改电流方法是通用的,就是改大电流取样电阻降功率

网友:
始终觉得这种罩子的透光不行

网友C:
扯断电线差评,我想知道螺纹那条线怎么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扯断电线差评,我想知道螺纹那条线怎么接回去

螺纹口打个孔,细硅胶线伸进去,焊好电路板拽上去,孔和硅胶线用焊锡堵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的重点不说     差评

电源IC处找几欧几的贴片电阻,一般加大是减小恒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断电线差评,我想知道螺纹那条线怎么接回去

重新找条线焊回去,

网友:
外壳也能散热的,改下就好很多了

网友D:
不错,要是有暖白就好了。

网友:
我家卫生间小,这种飞碟灯9瓦改到3瓦左右亮度就够了,我是找一个4.7欧换上去,用3年了非常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要是有暖白就好了。

4块9   15w的有暖色,或者撸一块8的自己换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