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936变压器新做包皮

楼主(2020-05-22):
也是正规厂936,铜线变压器,插电一会,冒烟。初级60多Ω,次级约0.1Ω,坏。重绕次级没料。意外翻出个稍厚的,铜线,功率应大些。可惜没孔位。想办法固定。又翻到个,取其包皮。

楼主:
0.5+0.5没焊住,时间已最长,用力压也不行。之后用了片薄的。后来才注意到用了150v输入,点0.25+0.5,一点一个稳。若是220v输入,没准也可以点0.5+0.5。以后再说吧
一轮摸爬滚打,啪啪啪后,终于满意而归。

网友:
变压器小点,只是影响升温时间罢了!对回温影响不明显

网友A:
我以前都用易拉罐铁皮给变压器做包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都用易拉罐铁皮给变压器做包皮的

废物利用,制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