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打游戏的硬盘盒是什么系统

楼主(2020-05-22):
能打游戏的的外置移动硬盘盒,不知道怎么制作的,是什么系统?是模拟器吗?能硬盘启动?

网友:
就是一个装了模拟器游戏rom的移动硬盘而已

网友:
模拟器吧,recalbox,LAKKA之类的系统

网友:
你问卖家需不需要电脑?需要的话就是个装了模拟器的硬盘

楼主:
卖家说,插硬盘,开机选此硬盘启动。难道有专门系统?以前也用过模拟器,在xp系统星运行的。这个是单独专用系统?

网友A:
batocera.linux游戏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插硬盘,开机选此硬盘启动。难道有专门系统?以前也用过模拟器,在xp系统星运行的。这个是单独专用 ...

不依靠XP,那它的系统有电脑上各个硬件的驱动?包括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tocera.linux游戏系统

不依靠XP,那它的系统有电脑上各个硬件的驱动?包括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依靠XP,那它的系统有电脑上各个硬件的驱动?包括显卡??

都是CPU模拟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依靠XP,那它的系统有电脑上各个硬件的驱动?包括显卡??

你看它模拟的都是很老的游戏机硬件……都是cpu模拟,显卡能显示就ok,随便一台过时电脑都能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它模拟的都是很老的游戏机硬件……都是cpu模拟,显卡能显示就ok,随便一台过时电脑都能跑起来…… ...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