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制作了一个电池供电的小音箱

楼主(2020-05-22):
制作了一个电池供电小音箱,便携很性好,比手机播放的效果好多了。过程就不发了,很简单,采用18650电池+8403功放板+4056充电板方案,用水银开关控制电源,正放接通、侧放关闭,非常方便。绿色指示灯串联了三个4007二极管,特性较陡,电压跌落至3.1v熄灭。用四节插头,取左声道,右声道切换歌曲时有咔咔声,用万用表测量有脉冲输出,不知何故。电池是2500ma的,一般一周充一次就可以。

楼主:
单声道音乐听起来有点空,但双声道时有咔咔声,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楼主:
这个小音箱非常实用,尽管是单声道,但在厨房做饭也不再感觉枯燥乏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小音箱非常实用,尽管是单声道,但在厨房做饭也不再感觉枯燥乏味了

活捉家庭煮夫一枚…

网友B:
单锂?电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捉家庭煮夫一枚…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锂?电压不足?

用稳压电源测试了,低于2.6v时声音出现断续,高于3v即可稳定工作,说明8403功放IC低压特性非常好

楼主:
终于弄懂3.5mm插头第四脚定义了,真是个重大突破,希望可以为遇到此问题困扰的朋友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