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量产工具,谢谢

楼主(2020-05-22):
求量产工具,谢谢

网友A:
903不支持4K page的颗粒,这个无解。上902或902E吧,或者上慧荣

网友:
你还是拆了吧,903不支持4K颗粒 换个902E板子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不支持4K page的颗粒,这个无解。上902或902E吧,或者上慧荣

好的,谢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