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有股机油味?2010年荣威350自己更换气门室盖垫

楼主(2020-05-22):
同事来询问机舱内为何有烤糊的机油味

这辆是2010年的荣威350手动,8.5万公里

荣威350的发动机是用的塑料的气门室盖,年头一长跑不了渗油。发动机左右两侧渗油

有正时链条的左侧最为严重,实际只要清洗干净还能正常使用。我帮忙出力就花个材料费,车主决定更换。

下手前准备维修手册

学习后得出结论:
1、维修前需要断开蓄电池的负极;
2、只在部件结合处涂抹少量密封胶,气门室盖的胶条凹槽内无需涂抹;
3、锁气门盖螺栓扭力为8~12NM。
4、有扭力扳手没任何难度。

我的安装方式:
第1轮不用扳手。就光用手拧至不能转动
我的扭力扳手最小的扭矩为5,按照刚才上螺栓的顺序拧第2轮。
扭矩10NM上第3轮,结束。

拆卸、安装气门室盖步骤

相关螺栓锁紧扭矩

买的材料都到齐了,开始更换。相关手册页面打印好备用

维修任何与车辆电气相关设备,注意:10MM扳手断开电瓶负极搭铁

发动机装饰盖靠4个橡胶扣卡在发动机上,直接拽起

断开3个线束接头,右侧机油控制阀,左侧2个为高压线圈

管钳拆除全负荷及部分呼吸管

拔除机油尺

8MM套筒拆除点火线圈

按维修手册顺序用8MM套筒拆下固定气门室盖的19个螺栓,中间到前到后一排,每排都是先右后左。先中间

取下的螺栓都按相应位置插入纸板上,安装时让它能各自还在原位

再前方

最后,最里面一排

揭开气门室盖

盖垫还有部分弹性,没断裂。很好取下,原厂的没换过没有打胶。

内外2件,不是一体的

新的备件到货,快递都懒得上门让同事去旁边的亿佳汇取件

还以为会塑封在一块纸板上呢,直接卷吧卷吧在一个小盒子里。赶紧摊平

取下的气门室盖,用化清剂,发动机外部清洁剂,水轮番上阵

晾干

新盖垫安上,注意方向性

原厂不打胶用了10年,继续不打胶。

处理气门室盖时发动机找块大毛巾盖着

处理边沿

先平口清理油垢

再用化清剂擦拭2遍

期间查看一下火花塞情况,单铱金火花塞的,状态良好。

4个火花塞内本不漏油,火花塞口要处理干净

左侧漏油处为2个金属件的结合部位,3个部件在这里行成一个T型的结合部位,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漏油

后面也是一样

准备就2处打点胶,卡夫特免垫黑胶k-586

T型结合部各上一粒黄豆大的黑胶

气门室盖的安装一定要等车辆完全冷却才行。小心合上,别把胶带到其他地方和盖垫移位

螺栓要分3轮锁紧,手拧至螺栓压到气门室盖

按照中间到前到后一排,每排都是先右后左。把19粒螺栓安回原位,

扭矩扳手设置5NM上第2轮

5NM锁上后盖垫情况

第3轮,10NM锁紧情况

恢复2根呼吸管

安回高压线圈

恢复3个线束接头,插回机油尺

最后接回负极

打了点胶,还是尽量晚点发动车辆。能撑多久不渗油,我也不清楚。花费不大80元(盖垫40元,2瓶化清剂20元,1瓶发动机外部清洁剂15元,密封胶5元),需要能久些。

网友:
工具齐全,技术贴

网友A:
动手前先查维修资料是个好习惯。气门室盖既然有了密封圈就不需要打胶水,如果密封圈质量不行再打胶也是没用的。顺便检查下曲轴箱通风装置,压力失控了就容易渗油。

网友B:
维修手册怎搞的到?我有台大吉利的ec715老车,想找。被打太极打了半年

网友:
前排围观大神 活很细致

网友C:
这是网红发动机么?

网友D:
跟我车一样啊~现在也是漏油跟帖子的情况一毛一样~感谢楼主发详细教程准备自己试下~
另外请教一下锁气门盖螺栓扭力必须是8~12NM吗?工具到是都有不过没楼主的高级不带刻度显示~如果超过这个规定值了有什么不良后果么?

网友:
是修车老师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车一样啊~现在也是漏油跟帖子的情况一毛一样~感谢楼主发详细教程准备自己试下~
另外请教一 ...

锁过头了,垫子被挤压变形反而不密封。和家中水管接头一样,力道合适密封良好。用扳手拧过了反而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过头了,垫子被挤压变形反而不密封。和家中水管接头一样,力道合适密封良好。用扳手拧过了反而漏水 ...

多谢指教

网友:
楼主修车老师傅,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前先查维修资料是个好习惯。气门室盖既然有了密封圈就不需要打胶水,如果密封圈质量不行再打胶也是没用 ...

全平面接触的话不用打胶。有的车的气门室盖和气门室的接触面不是一个平面,轴承处有凸起,则需要在凸起部位打胶,密封圈在非平面的地方容易出现密合不理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网红发动机么?

记错了,是雪佛兰才是网红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手册怎搞的到?我有台大吉利的ec715老车,想找。被打太极打了半年

度娘,关键词:道客巴巴

网友:
车的维护是门大学问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很熟悉轿车哈

网友:
这活干的细致,我当时换垫片的时候打了一圈胶,油是不渗了,但不好看

网友E:
换垫也不管用。没有修到根本。这个是上盖紧固螺丝的桩桶长期受热位移了。导致你螺丝拧的再紧,密封垫也不密封。4s建议更换上盖,修理厂就是打磨凸出的桩桶。标致307,赛欧,乐风,凯越都是这个毛病。用铝合金上盖的日本车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垫也不管用。没有修到根本。这个是上盖紧固螺丝的桩桶长期受热位移了。导致你螺丝拧的再紧,密封垫也不密 ...

柱桶看到本应能上下动,限制不把盖子压碎。再观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