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小米 米兔点读笔拆解

楼主(2020-05-22):
这支米兔点读笔是2019年6月在京东买的,买来用了好久,配套有20本绘本,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质量也挺好,摔了不知道多少次啥事也没有。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拆这个只需要一个T5螺丝刀,一个塑料拆机片即可,用手抓住笔上的胶套,左右转几圈同时往下拉就可以把胶套拆下来,拆下胶套可以看见里面有4颗螺丝,如下所示:

然后用塑料拆机片沿着外壳上部一点点划开就可以打开了,上半部分是用的卡口固定:

首先看到的是上方的喇叭和下方的电池以及采集头,喇叭上有一层过滤网用于过滤灰尘,细节做得还挺好的:

电池上粘着一层泡棉胶条,撕掉之后,可以看见电池容量480mAh,深圳明电制造,如下所示:

将顶部的一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拿出电路板了,如下所示:

中间的主控上贴着一张防水贴,撕掉防水贴,可以看见主控型号为SN95303FG:

侧面看一下,typec接口,接口旁边是一颗指示灯,用于指示充电状态:

顶部的一颗IC,丝印XA8002D:

采集头正面:

采集头反面,旁边是一张TF卡,而且使用胶水固定住了:

按键部分,黑框是硬塑料,固定不动,中间部分对应按钮可以活动:

好了,拆完之后,装回去的时候,记住首先要将底部卡口卡进去,再将上面的卡口一一卡上: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A:
拆都拆了,卡里面的东西不备份一下吗? 遇到损坏的话就不能用了

网友:
好像笔头应该是微距摄像头,通过两颗LED补光,识别特征图播放存储卡对应音频。类似的曾经有翻译笔,笔头扫描仪内置OCR识别和翻译,虽然比楼主更通用,但是价格更贵。

网友(2020-07-25):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卡里面的东西不备份一下吗? 遇到损坏的话就不能用了

程序固件应当在 25Q16CSIG 的SPI FLASH的芯片里。SD CARD 备份没有啥用吧。直接 Type-C 连接电话,就可以读 卡 里的内容的。

网友(2021-08-18):
TF卡果然最省钱

网友(2021-11-25):
刚才也拆了一个索迪星的点读笔
这个比起来还算良心产品
我拆的那个现在只能当MP3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