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LECALL EM33D万能表改锂电,改良

楼主(2020-05-22):
这款万能表相信很多人都有,也有很多人改锂电,但是我发现充电频率还是挺高。于是进行改良。

这个3.7V的升压板,很多人都是利用这个改9V。
我用的是一个淘汰的手机电池,实际容量应该在600毫安。通过这个升压板升压9V给万能表供电。电池塞在万能表内部,电路板放在原来电池槽位置,平时可以通过USB充电。同时实现无损,美观。 测试了一下,静态耗电0.29ma。 也就是说不使用的情况下,一个月耗电 0.29*24*30=208。当然测量精度不一点非常准。

这是我改良的方案。很简单,这个万能表自带H键,也就是数据锁定键。这个功能大多少人应该用不到。我们通过这6脚自锁定开关,作为电池的开关。按下这个开关,电池通电,升压板工作。关闭开关,电池断电,升压板不工作。

提示:原本是想把开关6脚用刻刀断开与电路板的线路,后面发现万能表显示异常。也没过仔细去研究。用飞线飞回去。曲线救国。将整个6脚开关卸下。贴上高温胶布绝缘。打上热熔胶固定,引起2根线通往电池,搞定。

改良后效果:

1、万能表不工作的时候,不会有待机电流,延长使用时间
2、由于带了开关,不需要将转盘打到OFF,对转盘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我记得前几年,很流行,给万能表加个电源开关,起到保护转盘的自用)
3、这个有背光显示,触按一下,显示数秒。改了锂电,可以不用心疼电了。可以换成长按的开关,实现背光长亮。

不用担心会把背光LED弄坏。因为我已经弄坏了,替换很简单。本身是个贴片LED固定在一个小板上。我没有相符的贴片,直接弄了一个2MM的圆珠LED,一样可以用。背光供电测试是9V,但是电流很小。我就直接用3V的圆珠LED替换,未发现异常,就是背光变蓝了一点。

另外,这个款,测试电流,一但电流过大超过200MA,马上烧保险管,有时候觉得电流没那么大,所以没用10A档。所以,直接在保险管上并联一个自恢复的保险。又能保护,又不需要频繁更换。完美!!

网友A:
我以前买的9V升压板是自动的,也就是负载工作时自动升压,关机时升压IC自动停止,很省电。

网友B:
想到一块了。我改ut33b,用34063升压,苹果锂电薄,可装壳内,改硬开关。充电板在壳外,专用充电器,没你这个方便。也用了快2年。

网友C:
我以为能直接上锂电呢,我的是电阻测线路带了电,保护的三极管坏了,有底数,把背光灯的拆下来换上了,现在是没背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9V升压板是自动的,也就是负载工作时自动升压,关机时升压IC自动停止,很省电。 ...

我估计你这个升压板,价格不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块了。我改ut33b,用34063升压,苹果锂电薄,可装壳内,改硬开关。充电板在壳外,专用充电器,没你这 ...

重在折腾,哈哈哈。我先试用一段时间,电量不行,也换苹果备壳锂电,很薄估计才3-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能直接上锂电呢,我的是电阻测线路带了电,保护的三极管坏了,有底数,把背光灯的拆下来换上了,现在是没 ...

万能表9V供电,如果直接上锂电,除非是两个串联4.2+4.2。充电比较麻烦,而且电量低的时候,总电压只有3.7+3.7=7.4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工作。升压板缺点就是,升压过程,会有损耗。1000毫安的电池,升压后,估计只有4-500毫安

网友D:
这个板这样用是最好的,hold开关的确用的很少,拿来控制升压板开关狠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这样用是最好的,hold开关的确用的很少,拿来控制升压板开关狠合适 ...

感觉这hold键是个最没用的东西,我的ut56直接改了个背光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hold键是个最没用的东西,我的ut56直接改了个背光开关.

hold确实极少用到

网友:
我发现,我的万用表用不了多久按键就有问题,按下之后屏幕会显示一下,然后又不显示了,就这样循环

网友E:
忍住了,没剁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忍住了,没剁手哈哈

今天好像有活动,我也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