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电机铜套改轴承

楼主(2020-05-22):
    一台落地塔扇,最近开机启动不了,半年前同样故障拆开电机轴套清洁加油后恢复正常,这也太不经用了,网上想买一个轴承电机更换,找不到合适的,这种电机与普通风扇电机旋转方向相反的,便萌发了在旧电机上改轴承的想法。

就是这种风扇

拆开后想好了方案,电机轴直径是8毫米的,网购了轴承,型号是688ZZ,内圈8,外圈16,厚度5

轴承展示

手头没有8毫米的螺丝,用6毫米螺丝缠绕胶布到8毫米,装上轴承,用于定中心位

里面

外面用另一个轴承当垫片,四面均匀与电机壳端面接触就是中心位了,然后略微上紧螺帽,里面的轴承不会位移就可以

里面轴承外圈处铁壳上焊锡

三点定位,只是堆焊,不让轴承偏离中心位,轴向角度装上转子后让其自动微调

这个压簧反过来放刚好能压住轴承

局部特写,正对着电机壳的话,肉眼看着轴承很对中的,满意

下端轴承如法炮制,最后装配好,电机壳左敲敲右敲敲,转子阻力最小为止,很容易,两分钟就搞定了

开机完美启动,风速比以前大,是否耐用让时间验证
end

网友:
我以前也这么干的。。轴套有时候真的不好用。

网友:
早就想改轴承了,有时间也试着改一下

网友A:
每次保养都喷wd40试试,轴套取下机油里面煮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保养都喷wd40试试,轴套取下机油里面煮煮

如果是真正的粉末冶金工艺制造的低噪声含油轴承应该不会这么不济,一般用几年后采用层主的方法油煮或加热浸轻质机油都能够很好的复原,但现在的低端产品真的搞不准工艺、材质了,或许这也是近些年频见此类轴承问题的原因。

网友:
定位很困难厄,楼主厉害。

网友:
铜套不也是轴承吗?

网友:
我也改过,很耐用,就是声音有点大

网友:
电机轴套固定帽很多都是点焊死了,想改滚珠轴承都无法改,楼主拆到电机刚好可以改,我几年前买的鸿运扇用滚珠轴承电机,里面电机直接没有轴承帽,直接外壳一个滚珠轴承座,放入一个弹簧垫,轴承压入,直接套入中轴盖好外壳,由于弹簧垫偏软,低档位有时会定不住滚珠轴承整个轴承都被带一起声音。

网友(2020-08-06):
作者将滚珠轴承套进电机端盖轴承孔方法挺好啥。

网友B:
电机转动方向可以改啊,拆开把定子掉个头

网友C:
这就是物料浪费,厂家故意不做好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物料浪费,厂家故意不做好电机

这叫计划报废,目的就是让你用个两三年就坏了,再花钱买新的。

网友:
滚动比滑动响,晚上我失眠

网友:
手艺了得!谢谢分享!

网友:
608轴承最合适,我改过,不过失败了,垃圾轴承不够精密,开机不转,用手转着却很顺滑

网友:
轴承怎么调也无法中心点,轴承本身也有误差当然你要是买进口高级轴承就没有不过假太多,不要像楼主把轴承固定死要可调整,就必须用到波峰弹环垫如图

网友D:
我家83年的老风扇最近有点扫膛了,转动阻力大了,噪音也就大了,我知道是含油轴承磨损了,毕竟快40年了,去年我买过两个内径8的平面推力轴承解决了转子串动异响问题,今年我还是想把含油轴承改成滚动轴承,奈何那转子轴是8.2MM的,没有内径8.2mm的轴承,伤脑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动方向可以改啊,拆开把定子掉个头

我就服你!

不是从电容处改方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83年的老风扇最近有点扫膛了,转动阻力大了,噪音也就大了,我知道是含油轴承磨损了,毕竟快40年了,去 ...

换无刷电机  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