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孚漏液愁断肠,XC6206来帮忙,螺蛳壳里做道场,4056ES也疯狂……

楼主(2020-05-22):
很久以前买的一个万用表NOBLE NB6000ZC,长时间没拿出来用,里面的电池也忘记了拿出来,结果电池漏液了……

万用表的电池弹片都腐蚀成这个样子了,罪魁祸首是两节南孚碱性电池,漏的电池仓里到处都是,电池太恶心没拍照就扔了

本来打算给这个表改成锂电供电吧,导线都焊好了,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表也坏了,那就暂时先放一边,等以后有时间再说

锂电给3v的万用表供电需要降压,本着折腾的精神,在嘉立创打了这个6206的小板,在此特别鸣谢@suhaiyuan同学

双面焊盘,兼容SOT89和SOT23两种规格的6206

SOT89的6206,输出3.3v,另外还有俩0805的1uF贴片电容

PTC出来干活咯

人肉贴片机贴好一个

规格书里写的,6206最小压差160~200多mV,静态电流1uA

6206的典型应用电路图

实测输出电压

静态电流5uA,比规格书的大,也许跟生产厂家不同有关

然后又人肉贴了一个sot23的

静态电流3.6uA,比SOT89的小,看来这东西和封装尺寸也有关系

小板的大小,和一元硬币做比较

焊接输出接口,用的是2.54的端子

输出和充电接口都焊接好了,油性笔做个极性标记,防止出错

库存里挖一个4056充电板,拆掉1.2K电阻,然后刮油扩大焊盘

然后焊接一个2.54母座

再来一个1.2K的色环电阻

做成公头的

标记一下可输出电流的大小

Working……

4056背面继续刮油扩大焊盘,焊上输出端子

继续油性笔标记正负极

做完了发现应该套个热缩管绝缘啊……

拆掉一个母座,套上,热缩,再切掉4056芯片上面和电阻上面的热缩管部分

这回算是弄好了

背面也妥妥的了

然后……4056六档手动变速系统,附带加粗排气管……

用个绳子穿起来挂在4056板子上,方便给不同容量的电池充电

4056编程电阻阻值和电流的对应关系表,这个表只是大概,实际电流会有点偏差

晒晒钳子,做2.54头子很好用

库存的锂电保护板,8205和dw01的经典组合

背面焊盘,大的接电池,小的接输出/充电

焊接好了大概就长这样,电池用的14500锂电

以前50几块钱到手的优利德UT136B+,速度快,功能比较齐全,这回给它改成锂电吧

俩AA的电池仓

把这个弹片得挖出来,要不电池塞不进去

正极卡槽的一边,需要切掉一点,方便走线

电池仓背面弹片焊接导线

这边伸出2.54端子

然后塞进去,不算很拥挤

充电的姿势是这样的

1.5K的电阻,762mA和理论的780mA还是有点偏差的,可以接受

充电完成,上584电压基准

2.5V

5v

7.5v

10v,6206供电的读数和之前AA供电的读数一样。
另外提两句:
6206的纹波很小,之前测过最大读数也就2mV左右,也可能是测量时外部干扰造成的。
136B+的功耗很小,工作电流基本在1-2mA左右,开背光和蜂鸣的时候10mA左右,一节700mAh的14500,做为业余选手偶尔用用的万用表,应该可以坚持很久了。

一节报废的表笔棒

插在万用表后面表笔槽里

一来限位表笔,二来冒充对讲机

然而18B早就开始冒充对讲机了

至此改造完成,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有道是:南孚漏液愁断肠,6206来帮忙,螺蛳壳里做道场,4056也疯狂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楼主人才,做得一手好湿

话说1A电流热不热

网友:
来晚了,幸好马扎还在

网友:
大表哥厉害啊!

网友:
帖子一如既往的清爽

网友A:
万用表的名字很屌:牛B了,型号:牛B 6000至此

网友:
这3V降压小板很实用

网友:
楼主的6206哪家买的。t b 上的我买了测了全是假货,输出都是-0.7v

网友:
你才是大表哥!!!!

网友B:
可调电源一样,都是一个板子固定在开关电源盒子上。南孚是早泄王,万用表别用,建议使用一次性锂铁电池,一般不漏液。我的众仪X万用表因为是反显,耗电大,直接在电池仓里装14500锂电池和占位桶,没有保护板,没有充电板,裸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名字很屌:牛B了,型号:牛B 6000至此

为什么每个人看到这个表,都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一样,都是一个板子固定在开关电源盒子上。南孚是早泄王,万用表别用,建议使用一次性锂铁电池,一 ...

不用的时候,电池我一般都是拿出来的,就这个表的电池给忘了,而且还是南孚

X表是个不错的表,我也有一个

网友:
@8139 楼主发下购买店铺吧

网友C:
很奇怪,都2020年了,万用表还守着碳性电池不放,就不能用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都2020年了,万用表还守着碳性电池不放,就不能用锂电池吗

跟安规有关,锂电池的安全性不如碳性碱性

网友D:
改锂电降压小板做的不错,话说楼主把NB6000牛B表修好啊

网友:
打包打包猪肘子下水都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锂电降压小板做的不错,话说楼主把NB6000牛B表修好啊

修复有点难度,屏幕和V片都坏了,现在没太多时间折腾,以后有空再研究

网友E:
谢谢分享,感觉板子还能做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感觉板子还能做小一点

是的,因为做的匆忙,就没太多考虑体积的问题,缩小到2/3没压力,做成一半大小有点太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