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迷你收音机收不到台拆解维修(SONY SRF-M806)

楼主(2020-05-22):
最近又对小收音机感兴趣了,在二手论坛里,那么小那么烂的小收音机都比爱华、索尼的配件随身听贵,研究一番,成色好的动辄二三百元,还真不便宜!
于是收了个坏的打理一下,成色比较烂。
故障:收不到台。
到手后,放电池可开机,但波段切换开关无法切换,一直在AM波段。
拆吧,
按键是导电胶的,直接短接,仍无反应。跑线路,发现一过孔不正常,过孔后短接,仍不能切换。
处理过孔先,细线两边焊。
复装后,波段可以切换。
搜台不停,基本收不到台,看到板子安装方孔边崩了,好像崩了一段线,先焊了一段硬线,在修剪时,把一点铜箔也弄掉了。在液晶下不好处理了,只好拆了液晶,软线短路。
再次复装,波段切换按键仍无反应,要么用螺丝刀使劲按,才能切换。
继续拆,
发现按键的印刷碳膜,有一点受伤,测量电阻很大基本不通。怎么办?
手头没有导电胶,铜线没法焊,胶粘铜丝,仍然不通。用2B铅笔划了一下,有电阻了,最后胶水+2B铅末代替导电胶。基本修复!
复装,切换正常。
开关在本地,搜台不停,可能信号比较弱吧。在远方,搜台自动停,有的台还是比较清晰的。
修复完毕。

网友A:
机子不错,不过不太喜欢CXA1238芯片,还是觉得1129比较好一些。

不过这机子也带重低音电路,还算不错了。

我有个S84,低音太轰人,查电路改了低通滤波C26感觉好多了;图纸标注0.047实际装的0.068,我换了0.1的,妥了。

肯定有人觉得逻辑不对了。

网友B:
铅笔末加的什么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错,不过不太喜欢CXA1238芯片,还是觉得1129比较好一些。

不过这机子也带重低音电路,还算不错了。

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笔末加的什么胶水??

类似502吧,401?

网友(2021-12-14):
手头有一台M606,芯片和楼主的一样。性能和音质确实不如CXA1129N的小机。

网友(2023-11-07):
同类故障,修复中................

网友:
说实在的,还是以前的电路维修起来顺手的,现在的机器,坏了,基本就嗝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