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没有大佬能帮忙回答一下关于黑片的问题

楼主(2020-05-22):
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几个问题,有些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是还是请大佬能帮个帮回答一下,
1,2246XT,资料上写有内置384K缓存,2246en也能用2246XT开,外置DDR是隐射缓存,是不是2246EN也有内置384K的缓存
2,2258XT和2259XT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控板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是PIN to PIN了,只不过一个支持TLC,一个支持QLC,慧荣将来会不会将来统一型号,让这个主控同时支持TLC和QLC3,固态量产的冗余到底是怎么算的,为什么许多厂家会量产128G,256G,512G的容量,坏块产生是不是固件自动把使用中产生的坏块屏蔽出来,128G的颗粒开120G,是不是8G就是专门用来保留替换的
4,TLC有的颗粒生产厂家,TLC颗粒中就带有SLC部分,所以TLC颗粒开SLC模式,如果不超过自带SLC部分,磨损还是很小的,哪些厂家生产的TLC颗粒自带SLC部分,
5,东芝联合群联的主控,其固件把冗余部分当做SLC缓冲区,所以东芝的许多NVME盘写入稳定不掉速,西数的SN550没有外置的映射缓存为什么能够缓外不掉速,是主控的算力强劲还是算法的厉害
6,重点来了,到底黑片是怎么分类的(此文章黑片包含打标片,白片等杂七杂八颗粒),看过颗粒的晶圆,黑片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如果那些所谓的黑片,跑RDT之后标注坏块点,然后量产跑圈能过,能正常使用,能不能算黑片,如果说坏块过多,那么低等级的大S算不算黑片(MLC的不算,因为MLC的颗粒一般也算是很稳定),如果黑片是那种质量不好的容易产生坏块的,那现代漏电王,就算是原厂打标测试完整的算不算黑片,就像是大S算是比较良心了,按照标准60%可用容量的颗粒如果只用60%,是不是就不算黑片。7,市面上咱们大家所说的黑片大量泛滥,和毁容的2258XT是脱不了关系的,Q,R版本的固件大量颗粒支持,到了S版本的固件就更夸张了,CE0的第一片颗粒坏块过多,大家都知道,许多情况下是不能量产的,或者量产成功也不能格式化的,到了S版本也就是2019版本的固件TOSP颗粒坏块过多的情况下居然能量产过,能正常使用(不要怀疑本人量产2258XT的技术)。慧荣对于坏块过多的颗粒支持一直在努力,从未有过放弃。请问一下大佬为什么慧荣2258XT对于温度特别的敏感,加了到热帖效果就特别的好,为什么2258XT的SLC回收策略就非常的慢,很不积极,哪些版本回收的策略很积极,很快

8,2258H会把冗余部分全部做成SLC,所以不掉速,如果冗余很大,3D MLC开TLC模式,量产过后肯定是不掉速的,有没有哪个版本的2258XT使用这个策略
9,说道黑片,本人把INTEL的第一代QLC N18颗粒,绝对稳坐黑片铁王座,无论是不是原厂的,或者660P的固态就是黑片,这个观点不接受反驳,INTEL的第一代QLC 随便跑个圈都能产生坏块,N18颗粒跑过几次圈,或者跑一次圈都会坏了,只能重新降容重新量产!

求大佬能否帮小白解释这些疑问

网友A:
对于厂商没有黑片的说法,都是外面套的,不管怎么说,颗粒稳定就没问题。怕就怕那些磨损严重的片子(拆机)和划线片

大S不叫黑片,人家官方就是说进行筛选过的片子,叫分等级。然而人家很良心,如果是大S打过分级丝印的,至少你能明明白白,是AL,还是AS,还是AF,还是S8、S9等等

这些都是明明白白卖给你的

有些厂商能自己从上游那儿买到晶圆,然后自己找代工厂进行切割和封装,然后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打上丝印(例如BIWIN、LONGSYS,PHISON),或者根据自己的客户的需求,给客户打上客户想要的丝印(例如惠普、海康威视等想要自己的名字就打他们的,额外付费就可以)

现在淘宝、咸鱼,或者一些小的SSD厂商,自己玩套路。把A品牌的丝印,打成B品牌,然后搞成假冒产品的外壳来销售,这个是有存在的。不过正规厂商不敢这么干,砸自己的招牌,他们的底线也就是说买一些降级片,但是不管你买到啥,总有一些批次会存在一定比率的故障,就看故障类型是不是一致,比率是不是很高了

担心颗粒品质问题的,最好自己买正规大厂的SSD拆颗粒玩。又想玩又怕别人伤害,这种心态不可取

网友B:
58H不掉速是因为直写,而不是模拟sl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H不掉速是因为直写,而不是模拟slc吧

2258系列都模拟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厂商没有黑片的说法,都是外面套的,不管怎么说,颗粒稳定就没问题。怕就怕那些磨损严重的片子(拆机) ...

从来没想过黑片什么的心态,但是从来不买没有冗余的固态,总感觉有冗余好一点

网友:
简单的说 黑片就是没有原厂打标的片 所以质量就只能看运气 拆机片等同黑片

网友:
第4不赞同,实际上所有的闪存都是模拟的SLC Cache,更没有说用OP当SLC Cache的说法,你看到的SLC Cache内没有写入显示只是固件策略问题,同样的主控同样的闪存,把SRAMT ID的默认0改成1你就发现没有写入量显示了,难道你能说这就是全盘SLC?4

5,群联掉速不明显是因为群联算法不同于慧荣,58XT众生平等,而相同的颗粒在3111 AS2258的表现不一样、

SN550缓外不掉速是不可能的,小容量的128G 256G照样掉速,还有你别用跑圈软件和HDD做写入,主控对于写00和FF会压缩所以表现为不掉速,真正做写入要用随机数据,你看看掉不掉速?(此项暴露说明你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