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问怎么样可以把220V的5W灯泡改成直流5V

楼主(2020-05-22):
E27想改成usb口

网友:
把灯珠改成并联,再加一个电阻限流

网友:
加一个5v转220的模块就ok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飞利浦12V到220v 通用,上面标80-230,我在三轮车上试了一样用

网友:
拿5V过去挨着试就知道了,又烧不坏。

网友:
暴殄天物,好好一个遥控灯就被你拆了

网友:
直接五块八,买个头灯用就行了

网友A:
在220V插座上。贴个标签,写上5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220V插座上。贴个标签,写上5V,就行了

谁都不服,我就服你

网友:
把灯珠由串联更改为并联,串个电阻就行了。原理参考牙刷灯。

网友:
220V的5W灯泡改成直流5V,哈哈,这个操作
废物利用可以赞!好的改也就是浪费了 电路板。
一般现在这些高亮度LED,直接接上5伏电也可以,安全长久用还要限流。
拆废旧 LED灯具,利用好的LED灯珠重组也是好玩得很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驱动,灯珠改成并联,然后加限流电阻。

网友:
很好的一灯泡改5V给拆了,这是带wifi模块的。里面应该是双电压,模块和灯珠的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
这电路板有点意思。不是普通的5W灯吧?

网友:
usb 口的才一块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