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团充电宝怎么破

楼主(2020-05-22):
如题

网友A:
拆电池,简单有效

网友: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问题吗?

网友:
换一块普通的移动电源板子就行了。

网友:
换一块电池板。或者把电路图发出来

网友:
不错不错,安全第一,拆开没破

网友:
换个合适的板

网友:
你的图片只有一面咋看。。。。。

网友:
顺着电源线找,肯定有MOS啥的,看看哪个芯片控制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电池,简单有效

拆了没用

楼主:
这个是另一面。。。。。。。。。

网友(2020-10-21):
前几天同事捡了一个,请单位的老师傅帮着拆开,发现不能给手机充电,问的电脑成朋友说芯片加密,弄不了!有个朋友书能弄,不过成本是买个新的价格2被,意思不大啊!

网友B:
Q5  U2 是输出保护的  短接其中一个就行了 很简单。。

网友:
对呀 我看那个Q5嫌疑最大 短接了试试 冒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B:
Q5  U2 是输出保护的  短接其中一个就行了 很简单。。

怎么短接?短接哪一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  U2 是输出保护的  短接其中一个就行了 很简单。。

你这头像干扰我看你的帖子内容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Q5  U2 是输出保护的  短接其中一个就行了 很简单。

网友(2021-01-03):
一锤子就破了

网友:
怎么破。有没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