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VAVOFO台灯完美改电池槽

楼主(2020-05-22):
最近这个台灯,很多人入了,但是电池槽跟平头18650不匹配

大家改装方法很多
1、直接焊接,把外置电池改成了内置电池
2、在平头上加磁铁
3、用螺丝刀把正极打出一个凸点

其实。。。。大家都用处力气了,直接正极上的塑料凸出的地方,用小刀划掉,解决啊

网友A:
在电池正极加一块小磁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B:
电池铁正极可以吸小磁钢上去,电池正极不是铁吸不上,可以吸在导电片,再不行往导电片堆凸头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正极加一块小磁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没磁铁,但是小刀,应该大家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铁正极可以吸小磁钢上去,电池正极不是铁吸不上,可以吸在导电片,再不行往导电片堆凸头焊锡。 ...

我一开始也觉得要堆锡。可是用个小刀,把塑料片削掉,它不香吗,非要堆锡?

网友:
我有几节尖头电池

楼主:
尖头的也一样能用啊,负极是弹簧,留足了空间。小刀切下就搞定的事情,他们非要拆开,堆锡,用螺丝刀砸。不能理解

网友C:
都动刀子了还叫完美?省事倒是真的,完美的做法是将铁片拿下,找颗钢珠放里面用锤子砸一下,让铁片凸出来,然后装回去这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动刀子了还叫完美?省事倒是真的,完美的做法是将铁片拿下,找颗钢珠放里面用锤子砸一下,让铁片凸出来, ...

钢珠比刀子难找吧.

网友:
这叫有损吧,小磁铁就可以了,我的电池是三串的,本身就是焊在一起的,放一片小磁铁完美

网友:
挺好的物理防电池装反,为什么要改,三个电池不小心装反一个,那就……

网友:
简单的是,拆下电池触片极,在木头上,把电极片中部反面 敲打出鼓包
---这应该算 钣金活儿 啦

网友:
电池正极堆锡多简单啊,还能防止反接,tp4333不防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