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品牌洗衣机上配重块吊脚螺栓塑料导轨被打坏怎么重新紧固

楼主(2020-05-22):
     某品牌洗衣机上配重块松脱把吊脚螺栓塑料导轨打坏怎么重新固定好?我想用双份环氧树脂(AB胶)和化纤布做筋固定不知道行不行?是变频滚筒应该振动不大怎么成这样难道原螺栓没固定紧?

网友A:
AB估计粘不住的,完全固化以后很容易脆裂分开。   初期强度还不错,后期跟没粘过一样的,直接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估计粘不住的,完全固化以后很容易脆裂分开。   初期强度还不错,后期跟没粘过一样的,直接脱离 ...

用化纤布一层布一层胶、电吹风热风让胶扩散估计行吧!现在用热熔胶定位、等待方法。

网友:
找宝上换外桶吧,没有就换新机
或者用8-4#镀锌铁丝做个大圆箍固定

网友:
强度没问题的,说粘不住的恐怕用的是丙烯酸酯的ab胶,增材用碳纤玻纤或芳纶都行就看楼主搞到什么了,表面处理再做好些就行

网友:
用玻纤板装好螺栓,再用环氧树脂加筋厚涂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环氧树脂试试,不行就摈桶吧。

网友B:
用了环氧树脂水桶又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环氧树脂水桶又不平衡了

这是配重、并没有参入运动。重量增加不多(估计100克左右)

网友:
出现这情况一般是超载使用,也有可能内筒变形,内筒支架松动或断裂,轴承有一个散架了,先解决震动,外筒买一个也不贵,就是换起来费劲

网友:
至于吗,新机才多钱,实在不行换个波轮洗衣机

网友:
这个是塑料衰败造成的,此外桶估计也快碎了,目前可以在桶内加大面积不锈钢垫板让不锈钢螺栓透过来固定,或按楼里说的用抱箍紧固,或者换整桶。

网友:
买4个合适的不锈钢管箍对称勒上

网友:
修洗衣机,空调都是最累人的,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