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Intel 29F64B2AMCMG2量产报错reset fail(51)

楼主(2020-05-22):
梅捷的固态拆开是sm2246en+4贴Intel 29F64B2AMCMG2量产卡在verity ISP 然后过一会报错reset fail(51)
DRAM TEST测试通过的试了好多固件都是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解决的呀?多谢了!

网友A:
图片设置没开sync和catch program。如果是坏盘开卡,大概率坏了一片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设置没开sync和catch program。如果是坏盘开卡,大概率坏了一片闪存。

就是坏盘,不认盘了

网友:
挑ch开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多谢大哥

楼主:
CH1和CH2可以量产3和4还报原来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1和CH2可以量产3和4还报原来的代码

拆f9和f10的颗粒下来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f9和f10的颗粒下来测吧

大哥,多谢你哈,教我好几次了,这个板子插在主机后面量产成功了。多谢了!

网友(2023-11-26):
引用 楼主:
大哥,多谢你哈,教我好几次了,这个板子插在主机后面量产成功了。多谢了! ...

感谢楼主的思路,我也成功了

网友:
又学习了,以为虚焊了呢

网友(2024-08-15):
这个报错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