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怎么通过电解把外层金色去掉?

楼主(2020-05-22):
怎么能去掉?

网友A:
电解,你需要知道这是什么金属,再用该金属元素的盐类做电解液才能电解。如果这金属能溶于酸,就直接酸洗吧。。。。。

网友:
扯一块蛇皮口袋,擦一擦就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你需要知道这是什么金属,再用该金属元素的盐类做电解液才能电解。如果这金属能溶于酸,就直接酸洗吧 ...

没那么麻烦,电解去除表层,就是用电流做氧化剂,强行将表层金属的电子抽取使之变为离子进入溶液。
为了使得电化学反应能够进行,电解液可以是盐溶液或者酸碱一类的液体,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能导电就行。在这个应用中基本就是百无禁忌。
最简单的,用氯化钠溶液都可以电解,但是会生成金属的氢氧化物沉淀影响观察,所以我建议使用电瓶液作为电解液。

网友:
抛光不更好?完了还光亮如新
电解不怕把其他地方弄坏了?

网友:
不值钱,不怕弄花就上钢丝球
值钱,想弄抛光的,抛光膏了解一下
成本最低,牙膏,牙刷,开工。不过人工成本太高
抛光膏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麻烦,电解去除表层,就是用电流做氧化剂,强行将表层金属的电子抽取使之变为离子进入溶液。
为了使 ...

要去掉镀层的接正接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去掉镀层的接正接负?

抽取电子,你说呢?看看电化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取电子,你说呢?看看电化学就知道了。

学化学的,真忘了,几十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化学的,真忘了,几十年了

接正极失电子氧化,但是这样子去除的方式比较粗暴,表面并不光滑还容易锈蚀。建议听别人的发言,手动抛光比较好。

网友:
老老实实打磨吧,通过电解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一片沙坑

网友:
酸洗,电抛 都可以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镀上去的,想把音响插头镀一下,都磨掉了

网友:
看到这个,我想到我一朋友做锁具的,这个他们比较擅长

网友:
抛光一下吧…镀层没了氧化的样子你不会喜欢的…

网友(2020-07-10):
费那么多事干嘛,直接上角磨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