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4/27贴片二极管击穿,跪求型号识别。柴油车的预热控制器电路板的

楼主(2020-05-22):
柴油车的预热控制器电路板。有一个二极管击穿。
分两行,一行字14  一行字27
求问型号。

楼主:
向各位汇报.
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空焊盘,万用表一打还是滴滴响.
已经原盘焊上去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管,我以前修硬盘有一个跟这个外型差不多因为稳压管短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位汇报.
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空焊盘,万用表一打还是滴滴响.

先检查稳压芯片,拆掉稳压,测量是输入还是输出短路

网友(2020-08-08):
向各位汇报.
不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空焊盘,万用表一打还是滴滴响.
已经原盘焊上去了.
既然是预热控制器的问题,那图片就整个全图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