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点烟器充电器

楼主(2020-05-22):
汽车点烟器充电器

网友:
可以当电脑风扇减速线电路,万一直通变成全速。现在不仅LM2596很多不同厂子芯片混杂山寨芯片,连MP2307也是,有的带过流保护,有的过流直通,然后烧负载和降压芯片。

网友(2020-07-04):
这么劣质的吗,连个像样的保险丝都没有,这要是短路了好危险,烧车的节奏啊,另外击穿了就惨了,手机啥的不得瞬间报废吗,看了这个,简直怕怕,不敢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