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福特嘉年华后备箱锁维修/尾箱灯不亮故障,更换微动开关

楼主(2020-05-22):
由于车子比较老,不多不少都会出现一些疑难杂症,这次又到后备箱了,
在网上查询到有些人也反映说有类似的问题,不过全部都是更换锁头总成的,相关的维修案例却一个也没有。
老站@coolboy027 坛友遇到类似故障应急短接处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9584

我是最近给后备箱加装了12V LED灯泡来增强照明度才发现打开尾箱后灯光不亮,观察灯泡没烧坏,开始以为是线路断了,
不过观察发现中控屏也没有提示,所以最后结论应该是感应开关坏了,

对于热爱折腾的人,肯定是自己折腾了,加上找人修理还得给工时费,怎么也得几百块,所以毫无疑问是直接自己拆修。
内饰板就三颗螺丝,然后直接扣下来即可

然后直接拆下锁头两颗固定螺丝就可以拿下锁头了

天快黑了,拔掉插头拿回家慢慢搞吧,

插座的地方有点氧化得处理一下

拆开外套,就前面一个大卡扣,一字螺丝刀轻易撬开

在撬开保护盖,两侧都有两个卡扣,比较脆弱,需要小心撬开

分离保护盖

拿下保护盖后可以看到电机和传动齿轮

纯铜蜗杆齿轮

马达是插拔的,直接就可以取下,可以看到连接线是粗壮的铜条

马达特写

接线处都是封胶防水的,给维修带来一定难度

这个地方就是感应开关

万用表测量一下,在开锁和闭锁下万用表没有任何变化,说明开关已经坏掉了

直接挖开灌封胶

小心翼翼挖了几分钟,顺利取出微动开关

遗憾的是,这可不是一般常见的微动开关,

它是防水的,并且有两个长长的定位销,手上一大堆拆机欧姆龙微动一个也用不上

看一下拆开能否修复一下,估摸着会不会是氧化了接触不良之类的

不过很遗憾,内部的金属片直接断掉了

维修只能到这里告一段落
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同样的开关,因为原开关上印刷的牌子信息都小的看不清

最后找到了形状比较相似的替换,大小尺寸都合适,欧姆龙的,

经过几天的等待,快递总送送到了
不过和原来的一对比................一万个CNM:huffy:!定位销竟然是相反的

也没有办法了,只好死马当活马治了,把定位销切掉

焊接引线,红色是公共线,黑色的开门感应线,绿色是灯光线

用704硅橡胶灌封回去,由于切掉了定位销,灌封前得用502给微动开关固定一下,不过要注意502不能粘到防水胶那里去了

装车,灯光亮起来了

行车电脑也有提示了

到此顺利修复。

网友A:
厉害了,看见这种灌封胶的就蛋疼……软胶还好,硬胶想死

网友:
没想到那么大的车门竟然是用微动开关检测的。

网友:
c,我的比亚迪是开关坏了之后灯常亮,一天电瓶就没电了,只要我晚上班几小时就打不着了,休个班就打不着了,光拆电瓶了,后来下决心,拔保险找,查了个室内灯,室内灯泡早没有了,想了好久才想到后备箱,打开后窗盖板一看,果然亮着,心中一万只网红神兽跑过.

网友:
元件级维修,好评~

网友B:
把新的拆开 里面的金属片换到旧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看见这种灌封胶的就蛋疼……软胶还好,硬胶想死

热风枪吹一下比软胶好挖,一块一块的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新的拆开 里面的金属片换到旧的里面。

这想法不错,老坛装新酒还是香

网友C:
高手。
福克斯尾箱手动按键开不了门,遥控器能开,想拆开搞找不到拆的方法,还好在质保期,去售后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新的拆开 里面的金属片换到旧的里面。

微动开关其实都是密封的,拆开就不好在密封装回去了,加上新买的欧姆龙还是环氧树脂固封,难度大,还不知道内部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福克斯尾箱手动按键开不了门,遥控器能开,想拆开搞找不到拆的方法,还好在质保期,去售后换了一个 ...

我的尾厢门按键也坏过,直接换了一个,TB二十几块钱。也是从内饰板开始拆

网友:
时代进步了,进步了!以前修个破洗衣机都能得精华,现在精华都是在修车。

网友:
思路不错。很快找到问题根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热熔胶,502、704都不需要了。而且是透明的,看起来方便。

网友:
定位销竟然是相反的
绝对差评

网友:
厉害厉害,我是越来越懒了

网友:
好手艺,ssss估计让你整个换锁头换,又省几百

网友:
福克斯的后背厢灯也是有时会亮,有时不会亮,会不会也是类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