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惠普8570W换CPU

楼主(2020-05-22):
这电脑是16年10月跟论坛商家买的,当时不懂买了个I7双核的,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到了夏天特别热虽然只是双核
感觉比四核还热,最近淘了一个35W的3632 QS版的其实也就是ES版,只不过能显示型号而已。
价格还算合适,就拿下把这个双核给换了。
因为这是我的主力电脑,加上是晚上拆机,有点紧张。加上要急着装好。图片有点少。
先拍几张把螺丝的位置记住

这机器键盘特别难拆,拆的我满头大汗。
忘记拍照了,直接就拍了这张,画圈的地方是排线接口,对了,这机器排线也特别多,还好装上去
都能用。还有两个内存条插槽没焊,不过现在16g也够用了,原来打算学proe的,现在改作电控了画梯形图
也不打游戏,对电脑要求不高,这电脑还能再战几年。
我不是SKY打游戏不挣钱还得投入,画梯形图能挣钱。打游戏的别鄙视我啊。

这就是那个3520硅脂那么稀还少,怪不得那么热,待机都65+往上跑

换好了之后急着装回去又忘记了。
硅脂准备了7783的实在太难涂了,和了一点酷冷至尊的E1,和了一下稀泥这样才好涂一点
装回去拍了一张

装好后发现多了两颗螺丝。找了半天不知道是哪里少装了

上两张检测图,烤鸡5分钟没上90度,感觉还行。温度也降下来了。
ES版的U不知道稳不稳定
以前宏碁的换了es版的还行。

总结一下,这种商用机感觉很皮实很重,带出去特别考验体力。

网友:
很皮实的机器,实用为主。。

网友A:
qs一般没问题es尽量别碰

网友:
惠普本本需要增加风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s一般没问题es尽量别碰

我这边有好多二手贩子把ES卖给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有好多二手贩子把ES卖给小白

小白那没辙了,这东西很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s一般没问题es尽量别碰

谢谢提醒,卖家也说了,这个接近正式版,毕竟便宜差不多100大洋,

网友:
我的康柏机也是难拆开,看了拆机视频才动手的,也是换了Es版本,用了一年,没有问题,稳得很

网友:
I7有双核吗??

网友:
拆本本要胆大心细,,勿用蛮力,,,注意卡扣排线

网友:
当然有,现在是被AMD逼的,以前牙膏厂可不是瞎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s一般没问题es尽量别碰

这么多年搞了十几个ES的(都是没花钱的),只坏了一个,而且是批次问题,那批I5 2400ES基本都有问题

网友C:
移动版的cpu性能和桌面版差的不是一丁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版的cpu性能和桌面版差的不是一丁半点

玩玩三菱gxwork2、3差不多够用,要求不高,不打游戏

网友D:
3520热量还行吧,联想在用,拷机满载不到90,你的热管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20热量还行吧,联想在用,拷机满载不到90,你的热管不给力

是买来的机器是二手的硅脂太差了,

网友(2022-12-03):
我也有一台,从13年用到现在,当然不是主力机,只是装了一些不常用的软件,偶尔玩一下游戏,常年不关机,系统也差不多10年没动过了,超级稳定,真是怀念win7时代啊。

网友:
只要能稳定运行就没啥问题的了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已经吃灰N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已经吃灰N年了

我一直用,电脑比手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