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晶体管测试仪测电容电感看上去精度也还行

楼主(2020-05-22):
晶体管测试仪是几年前买来用来筛选UT61e积分电容的
手持电桥刚入

上面是当时UT61e换的积分电容,CBB22,224

上边是100uF电解电容,电桥测试频率分别是120Hz和1kHz

小电容,30pF,很惊奇晶体管测试仪怎么做到的,电桥只有用100k才能量出30pf上下,低一点频率只有十几 pf

电感

和电桥一比,似乎晶体管测试仪精度真心说得过去

网友:
不知是否基于充放电法。主参数测量基本能定量,数字电桥优点在于能够测量副参数。

网友A:
晶体管测试仪怎么能筛选积分电容?

网友:
我买那个晶体管测试仪有个缺点
想单独固定一个电感测量,做不到,直接给出电阻了,烦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测试仪怎么能筛选积分电容?

一堆电容里找了个ESR最低的焊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堆电容里找了个ESR最低的焊上去

ESR根本就不是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根本就不是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

几年前我没有电桥,看不到D和Q值,便宜的晶体管测试仪只能看到ESR,条件有限情况下,我认为用ESR挑选不是问题

而且,换完我自认为效果可以

网友:
楼主61E的精度不错啊,

网友:
怎么你的电桥测试33P要那么高频率,我的不同牌子的手持电桥1K就可以,虽然跟高频率测试结果有区别,但是起码不会差到只有十几P

网友B(2021-06-10):
引用 网友A:
ESR根本就不是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

你错了,不要见个参数就说不是,还就是别误导他人。

网友:
那个100UF电容的ESR差别这么大?难道是10KHZ下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不要见个参数就说不是,还就是别误导他人。

谁说的不重要,事实上就不是。
我错没错,有没有误导你说了也不算。
lcr能测的参数不是电容的所有特性。
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恰恰不是lcr表能测的。想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不重要,事实上就不是。
我错没错,有没有误导你说了也不算。
lcr能测的参数不是电容的所有特性。

没兴趣,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就是esr。别跟我啰嗦其他。除非证明不是es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兴趣,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就是esr。别跟我啰嗦其他。除非证明不是esr。 ...

除了esr不知道别的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esr不知道别的了吧

不知道esr的很多,不知道Q值的寥寥无几。

网友:
这东西挺好,毕竟便宜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esr的很多,不知道Q值的寥寥无几。

可惜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既不是esr也不是q,用lcr电桥测积分电容就是南辕北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惜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既不是esr也不是q,用lcr电桥测积分电容就是南辕北辙 ...

这个M328测试仪显示的ESR,是电容的综合损耗,在没有其它更精确的仪器时,用于筛选积分电容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积分电容的关键参数既不是esr也不是q,用lcr电桥测积分电容就是南辕北辙 ...

再怎么牛b它还是个电容,上不了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M328测试仪显示的ESR,是电容的综合损耗,在没有其它更精确的仪器时,用于筛选积分电容是可以的。 ...

说的很在理,做过比喻一个考上一流大学的人他一定是数学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