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微型电葫芦的跑车用多大的启动电容?

楼主(2020-05-22):
闲鱼上收了一台电动行车,用在电葫芦上,我买的是1吨的电葫芦跑车,没有遥控手柄和启动电容,看标志上写的额定功率是200W,但是没标用多大的启动电容,而我的微型点葫芦是1450W的,用的是70uf启动电容,因为是单相电机,而且是单电容的,没有运行电容,所以我觉得200W电机用70uf还是大了点
哪位用过这种微型行车的,可以帮忙看一下启动电容用多大的吗?谢谢

下图是百度上找的,我的是1吨的,但是电机看起来也很小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大侠们都在忙着?

网友:
把参数发出来

楼主:
谢谢,要哪些参数?效率应该达不到100%,所以肯定不止8uf,8uf应该是运行电容的容量,不是启动电容容量,我觉得厂家配的启动电容容量至少在20uf以上,我问过一个淘宝客服,客服跟我说要70uf,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问他给的是电葫芦的启动电容容量还是跑车的容量,他就没回复了。跑车的启动容量应该也挺大的,我自己装的跑车行程就2米,不像单位里的航吊天车,行程很长,所以这电容应该更趋向于启动电容,容量应该稍大一点,我觉得可以先买个40uf来试试,太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A:
200瓦电机20UF电容都嫌大10UF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瓦电机20UF电容都嫌大10UF足矣

是的,我用12uf就能顺利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