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拆开的电子烟主机里会有麦克风?

楼主(2020-05-22):
网上撸了几个便宜的电子烟打算做一个充电烙铁,结果收到之后有点傻眼,因为这个电子烟压根就没有拆开的地方,也没有普通的充电口,不知道直接从接口的位置直接接5V是不是可以充电。那位大神如果知道这玩意如何拆或者如何充电麻烦告诉我一下。过两天还没有结果就暴力拆解了

这黑白双雄纯粹是为了凑邮费撸的,不过明明外壳是差不多的,一个上面有个按钮,另一个却什么都没有

这个比较好拆,扣开地下的塑料板就能把所有元件拉出来

我不抽烟,这个地方应该是接烟弹的部分吧?

结构很简单,但是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最下面唯一的电子元件看起来是个三条腿的麦克风!

实在是想不明白,这玩意里面的麦克风是干嘛用的。
而且两个主机里面的电路也完全不同,一个是有电路板的,另一个没有,只有电池,麦克风想不明白是如何工作的

不过这个小玩意里面拆出来的400mah的电池和4060的充电电路已经可以让人满意了

如果有哪位网友知道这玩意为什么这么射击,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想想为啥一吸就着了呀

网友:
那是气流传感吧

网友:
电子烟里的麦克风是干嘛用的?
气流转化声音拾取出电信号,做开关作用。
廉价版,没做充电设计吗?一次抛弃型?

楼主:
那么不带主控板的那个如何工作呢?仅仅依靠一个麦克风如何做到开关动作?另外三线的麦克风中间线是干嘛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不带主控板的那个如何工作呢?仅仅依靠一个麦克风如何做到开关动作?另外三线的麦克风中间线是干嘛的呢 ...

那就是把加热器的驱动也集成到你说的这个麦克里面了呀。
麦克风在这里就是声音传感器。

网友A:
杆子那个拔头子就能拆开,至于怎么充电,用510充电器就行,如下图,需要的话你付邮我送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子那个拔头子就能拆开,至于怎么充电,用510充电器就行,如下图,需要的话你付邮我送你点 ...

谢谢。我没拔动,感觉像打过胶。如果直接5v充电,那就很简单了。我没敢试是怕里面没有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气压传感器,基本和麦克风很像

网友:
好像是烟雾感应器

网友:
烟感传感器?

网友B:
那是气流传感器,一体型的,里面也带充电控制。
坛子里有前辈拆解和解析,你可以参考一下。
miqi328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E5%AD%90%E7%83%9F

网友:
怎么买这玩意,电子烟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气流传感器,一体型的,里面也带充电控制。
坛子里有前辈拆解和解析,你可以参考一下。
miqi328的帖子 ...

谢谢指点,这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