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雷耐3000W正玄波逆变器 麻烦大神指点下这个功率达标吗

楼主(2020-05-22):
刚开始i 逆变器由于不懂买了个修正波的,拆了一下都说不行。重新买了一个拆开让大家看看

外观对比

外观对比

920w电吹风正常

920w电吹风正常

网友A:
你测这个用风扇测,风扇能测出是不是正弦波,热风枪测容量足不足

网友:
÷4使用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这个用风扇测,风扇能测出是不是正弦波,热风枪测容量足不足

正玄波无疑 1000w潜水泵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看到碳膜电阻了……

网友:
3000W是没有啊,一千估计差不多了

网友:
虚标的,应该有1000w

网友:
3000W肯定虚标了,至少打骨折吧

网友:
用家里洗澡的电热水器测测

网友:
肯定不够,不过1000w应该没有啥问题, 峰值2000w也应该可以。

网友:
倒是纯正波,看变压器尺寸1000瓦应该是有的

网友:
就2个变压器长时间运行1500w无毛病,标3000一般是短时峰值功率

网友:
我觉得额定能1千瓦算不错,纯正弦波接微风扇,电机声应该轻柔。峰值可能到2千瓦,但是长时间会热保护或烧管。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但很难达到3000W,即使是60V输入,输入电流也要50A以上,输出才可能达到3000W。

网友:
壳比板大好多

网友:
貌似用料还没我的600W的扎实。

网友B:
2个高频高压器3000W?我有1个12V3000W的有6个高频高压器还是怀疑虚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高频高压器3000W?我有1个12V3000W的有6个高频高压器还是怀疑虚标呢?

卖家说峰值3000w持续功率1500w

网友(2020-08-12):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