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热吸锡器!为了拆键盘,临时搭建粗糙简易的电热吸锡器

楼主(2020-05-22):
很简易的玩意,大家一看就明白。在这里是想请教各位,普通的加热管如何最简单的温控。
用的是12v50w的加热管。请教一下可以串联一个k型热电偶,然后用t12的616控制板进行恒温控制么?
温度不准确没有关系,只要能恒温就可以。

网友A:
我天,这么大一个头子,需要多大的功率啊

网友B:
3D打印用的头子?

网友C:
不锈钢喉管和发热块的完美应用,搞得我也想改一个……

网友D:
发热块这么大,发热功率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天,这么大一个头子,需要多大的功率啊

用的12v 50w的加热管,我感觉温度够用,回温也挺快的。因为没有温控,加热管是烧红的。一会万用表测测实际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用的头子?

是的,3d打印的火山加热块,26mm的喉管,1.0的黄铜嘴,想了很多想法。还是寻思着这种最简单,都可以买现成的东西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喉管和发热块的完美应用,搞得我也想改一个……

很大的缺陷啊。吸得锡都被卡在中间那段硅胶管里了,还在改进,准备用黄花845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块这么大,发热功率够用吗?

我用的感觉温度挺高的,加热管都烧红了,还是怕会把头子烧坏,因为他这个黄铜吸嘴的壁厚非常薄。

网友E:
问题很多   首先加热芯功率不足   控温可以用可控硅     其次前面的头子没有涂层  寿命超短   估计200个焊点就要挂    导管用塑料的不怕高温吗  寿命肯定不长,这个泵吸力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很多   首先加热芯功率不足   控温可以用可控硅     其次前面的头子没有涂层  寿命超短   估计200个焊 ...

导管是硅胶的,没问题。加热功率够不够我不知道,回温还可以的我用着,头子确实,温度太高会腐蚀,不过便宜,一毛钱一个。至于控温,我想请教可控硅是怎么个控温,这是直流12v的加热管,还请指教

网友F:
加一个热电偶才能测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一个热电偶才能测温控制

可以用616板控制么请问,串一个k型热电偶。温度准不准确没关系,能恒温就行

楼主:
买了一米长的不锈钢空心螺丝管,准备做个长一点的喉管。

楼主:
买了一mm厚的陶瓷纤维布,铁氟龙的垫片,还有黄铜螺丝。准备用黄花845改一个正经八里的版本。

网友:
看来还可以继续折腾哈哈,加分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用616板控制么请问,串一个k型热电偶。温度准不准确没关系,能恒温就行 ...

还不如用一支旧的T12来的快

网友:
蠕动泵单独改的吸锡器,和电烙铁配合用。
这个也不错。

网友:
储锡腔小了点!!外形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用一支旧的T12来的快

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