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康换电容无果,收音板不存台网友修电源板DIY电压表+20200503-0505

楼主(2020-05-23):
20200503 周日 晴天
    昨晚又去西边,因为昨天订下3个空调,今天估计到位,后天着人给安装,

    高空安装费200,砖洞白打,水泥墙打一个孔给50,

    所以,我还是去看门比较好,尤其西边楼上晚上开窗户的话,再开1档电扇都感觉冷,睡觉不用开电扇,

    就这,早上起来还可能冻醒呢,早6.40点起,做饭热馒头,睡到7点炒菜,吃饭后8点来门市,

    来了没事干,开始找手里的安卓线,想找根大电流的,准备带到西边楼上,

    现在充电电流只有0.45,一觉醒来也充不满手机,新买的线又不想立马就用,

    找到一根类似于这次网购的那可以根据灯光色判断电流的线的一条不知道哪来的线,想试试,

    因为感觉它的线皮粗软,外边是透明层里边是白色层,线插在充电器上竟然短路,

    于是,拔下线竟然直接从大插头那里断下来,断的齐刷刷的,剥线送电,没想到,另一头也短路,

    拔出来线,也是齐刷刷的,将小安卓头剪开,齐刷刷的4根线并排着,这种不是3+2格式的标准,而是一溜4针的排列,

    RWGB排列,准确的说,是粉,白,绿,灰四色线,相对比较细的外皮,属于皮薄馅大,

    将这边焊好,然后,重新焊接大插头那边,撬开插头外边的薄脆壳子里边,是整个半透明的胶冻一样的材料,

    拔出插头芯,还断了3根针的大部分,只剩下贴着塑料的很小的一点,勉强能焊接,

    硬塞回去还真拔不出来,就这样吧。试试效果,能进OPPO的快充功能,

    届时电流1.6A左右,稍微不如专用线能达到2A,也知足了。

    正折腾呢,进来一个男的,死乞白赖的死心眼,非得往外拽,

    我紧着喊,推,他还掀着帘子往外拉,这TM缺心眼的。

    三分钟后,才知道推进来,我说紧着喊推,你非往外拉,他埋怨我音箱开得太大听不见。问我有温控不,

    我一看是冰箱冰柜的那种机械的,我说西边,西边有,

    他说西边把他支来的,那边说没有。我说我不修那玩意,把他打发走。

    后来试好了线,又研究昨天来的东西,测试那些4灯的小补光灯,坏了一半,好的只有6个,

    正研究呢,进来娘俩,修个九阳的电抽水壶,说是不抽水了,

    我拆下来,检查(感觉这女的好像是前两年,一中午临走,送来一堆零件让我给组装这壶的那个,

    有人给他修,说换板子,她不干,找我来,最后我给攒上的,收30嘛好像,但是也不是很确定。)

    这个也有童锁出水按键。我试了试都不行,就是不出水,拆开看看,测电机13欧,

    接5V不启动,接8V电机转了起来,没事了,又倒转一次,没事,反正都是火花大,估计电机不强导致卡死。转开了就没事了。

    我说现在没事了,这电机如果用不住,就只好换新的了,现在还能用,先这么用吧,

    装好试机,出水正常,断电出水也正常,收十块钱得了。

    让她一搅合,那些板子乱了,不想弄了,又试验那块8键的插卡收音机板子,
    挺好,就是不存台,断电就丢,后来换上个24C02就没事了,

    播放断点续播,存台断电不丢失,很完美,

    收起来,又研究给的那20多个小白板子,上面红绿蓝灯都有,

    试了六七个,又进来个娘们,自己拆开个那种座壶,底部是三挡开关指示灯、温控等东西的那种插方口品字线的。

    坏了开关,自己拆掉开关拿来的,我找了个椭圆开关换上,她说不清三根线怎么安排的,

    说那根红线双线插头是靠边的,我觉得不对啊,这是根到方口插座的不是火就是零,它应该是中心啊,

    如果这么插上,那就只有一个方向过电,将它挪侧面,这样两个方面都是33欧左右。

    就这样吧,反正两边都亮,收10¥钱得了,毕竟人家自己找到毛病了,咱就是卖个开关而已,

    与此同时,进来个男的,也是熟人,应该是那修仨电磁炉的老哥,开着蓝色小汽车的那位,

    配钥匙,是双面AB钥匙,一把10¥,他要两把,给他配了俩,算账,微信转20¥过来,

    至此,11点左右,一上午的活就这么多了。

    上午到了一根USB安卓线,这个也很次,不过,才合3毛多买的,也就这样了,

    但是它用华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能达到0.83A,用OPPO充电只有0.45,无包装的线,唉,瞎用吧。 2020年5月3日12:09:50

    下午3点多来门市,无活,没人来,玩,试试狐狸老哥给的海康威视DVR,

    也就是出个橘黄色的海康威视的画面,到那里就不动了,看见板子上他换了俩电容,
    一个12V的滤波1000UF25V,一个是最右边的470UF的电容,

    后者我拆下来,用嘻嘻绳,将焊锡粘走,直接穿过去焊上,这样规矩,顺眼,

    把两面的松香渣滓刮走,飞锡尖烫圆了,干净多了,

    这边挨着4D电源口的那根1000UF25v也是悬空焊,

    这地方地线比较大,散热快,同样方法处理也不行,还是差点,最终始终地线孔不好过去,

    找新的电容,也很勉强,那条腿很紧,只有反复折腾,最后那条腿过去了,换个新的电容搞定,

    另外发现两个串口盘口旁边的16V220uf也鼓包了,4D口那里的5V滤波的10V470也不行了,

    上面鼓包下面裤衩子让屁给崩出去了,也换了得了。

    换完,又嫌那12V电源的4眼口实在别扭,没那插座,于是,酒精灯烧半天才拆下来,换个圆口的12VDC插座拧在窟窿上,

    焊上一乍长的网线1,2线焊在板子上对应电源位置,这样,就可以用适配器了。

    再次试机,还那样,装几个故障硬盘上去,还是不行,唉,看来还真得刷机,这玩意没刷过,不会。2020-5-3 18:34:13

    哦,下午又到了一样东西,80P的一包洒精湿巾,没事常备着点吧,这一包大概一斤多吧,沉DD的。
    也是中午睡觉的时候,免打扰了的,直接送给隔壁了,下午来了,开门的时候灵灵送过来的。

    18:00,维克多刘又来,为那激光治疗仪头不过电又来找,这次是从激光头那边齐根有断线,

    那玩意是死的,绿色塑料一下闷出来的,线从输出根部直接崴断了,还藕断丝连,

    他还特信那玩意,用来治疗口疮啥的,我这次不想管了,这地方实在不保险,这玩意拆开也不可能,干脆不管了。

    俩人聊到19.18走了。我也差不多该走了。2020年5月3日19:24:01

-----------------
20200504 周一 阴天
    昨晚风雨大作,今天阴天,上午无活,翻出狐狸哥送的一个比跳弹大点有限的手柄

   (应该是那腰带版本的减肥器,里边是俩电磁动能炮弹,

    靠可控硅驱动俩电磁铁,实现撞击,我曾经有一个,拆了都保存起来了,

    这个的驱动板子烧了保险,换上保险也不行,还是只让手柄亮个灯,

    怎么操作也没用,直接送5V也不行,就这样,看来MCU坏了,拆件吧,

    拆完了,剩下这壳子,不错,干吗用呢,

    于是,想起将网购的120V表头装上,因为原来是2位的屏,120V表3位,差点,
    需要裁切一点塑料下去,最终搞定,又给原来的板子装了俩开关,

    一个是电源开关,一个是内测开关,这样设计很科学,

    都是一下的事,找个小电池,装进去正合适,最后焊上对夹子,搞定,

    精度还行,在4V左右+误差0.08v,到30V+误差0.5V。用来临时测个东西的电压,很方便。

    后来来个快递,是武汉来的,一块电路板,是TOP222的电源板,

    有接插件啥的,炸保险,我测着没事啊,
    貌似一路主输出11.38V可以带灯泡,电压不下降,应该没事,

    打电话那边不接,发短信不回,装起来算了。2020年5月4日11:32:10

    后来12点前后那边打电话来联系,微信上聊,

    这是个净化器的电源板,我带了个暴力风扇0.55A很正常,没问题啊,

    最终确认这板子他修的挺好,没毛病,去了疑心,

    应该回去就能正常使用了,最终收了20¥(一半运费,一半检查费)下午安排发回去。

    下午3点来,无活,16点就开S打快递电话,总是不接,

     好容易头17点打通了,说17点半左右能来,等待中,进来一位,是那干姐夫,

    来借小十字拆YEPEN手机,说是听筒那边因为进土声音都变了,打算拆开除尘。

    拆下后盖,里边一圈螺丝,拧下来,里边是电池和板子,

    板子2个螺丝固定,拆下螺丝,还是不行,

    板子上各个排线都是焊接的,板子不能下来,他折腾半天,白忙活,只好作罢,重新装上,

    17:30前后,灵灵进来,喊他:哥,俺姐让你回去呢。

    他说这就回去,我正修手机呢,马上就完了,

    最后又装回去,瞎忙活。走了。2020年5月4日17:44:45

    18:15前后,快递来了,一看是武汉的,跟我说,要加收2¥的防疫检查费,

    说是武汉全境的快递都收,大概得到6月25号才结束呢。

    没法子,又多掏了两块钱,这活干的。

    打发走,又是对着手机拍照,中通的号,给对方展示照片,

    爱给补不给补,随便吧。反正咱也没干什么。2020年5月4日18:24:44

    后来看到微信上又补了两块钱,唉,网友们实在啊。

------------------
20200505 周二 晴天
    昨晚冒雨西边去了,因为拉去了两套海尔空调,
    今天再拉来个美的的就开始一块安装了,我还是去守着吧,

    早7点起,炒菜,8点上班,MD,西边楼的北门给从外边锁了,出不去,只好从南门走,

    走的南外环,这车子也是,气稍微不足的话,骑着太累,这个受罪劲,

    好容易到门市,正好8点半,开门不久,一理发的女人来修4灯锅,

    一个开关坏了,还有就是插座虚,插头晃荡,插不实,让她拿来线,她走了,‘’

    后来我都换完开关了,才让个四眼小伙子送来线,

    这整根的白线,全塑料的,是虚,没法子,因为这插座是黑电木座,细片的,

    本身新线就不强,何况用了一阵,打火烧得虚了。糊了,没法子,

    也不来拿,我也不能干别的,你说是卖根瓷头线还是给她换个瓷头啊,还是怎么着,

    她不来,我也没法干活啊,只好扔一边放着,

    后来来个男的,电动车充电2¥,支付宝。聊了20分钟,走人。2020年5月5日10:21:23

    后来就是打盹,玩,头12点,那女的才来取锅,都是街坊邻居,没法多收,

    换个开关收5¥得了。建议她换个瓷头线,她又不找我买,随便她吧。

    12点半回家。下午3点来门市,无活,无人,

    好容易等到17点半,快递才送来我买的俩电扇电机,第一个正常,声音很小,

    第二个就不正常了,转的时候噪音很大,查查查的,周期性的发出摩擦噪音,
    联系客服,客服就不提往回发(有运费险)出主意,让我敲打轴试试,

    没用,我拆下后边的齿轮箱,也没用,后来豁出去了,拆开看看吧,

    拆开也没发现蹭的地方,我小心的擦擦转子定子表面,再装上,这回不查查了,

    尽管那嘶嘶的声音尽管还是比第一个大,但是勉强可以接受了,

    可是,才工作一二分钟定子就热得勉强能摸得住,

    测电流前一个是0.169A,后一个是0.178A,倒是差不多,为什么这个热得这么快呢?

    再问客服,那边说热点正常没关系,毕竟不是轴承的,铜套的就这样,

    放心用,他们包。虽然心里不踏实,但是,既然没事就这样吧,大不了不就扔个小二十块吗?

    期间来个五十来岁的矬娘们,昨天来了一趟了,说是转起来咔咔的,怀疑轴承坏了,

    (是个吊扇)我说我没这上边的轴承,您得找专门修电机的地方,让他们给换对轴承,

    她走了,结果还真有人管,换完了轴承,没事了,

    结果,又找我来了,说现在转是正常了,但是转起来没劲,怀疑电容坏了,

    问我换个电容多少钱,我说电容不贵,关键是不是,一测正常,1.8左右,

    正常啊,(我也傻了,竟然在路测的有容量)

    她说,回去后试机,就转起来没劲,还得用手拨拉一下才转,

    我一听,心说,毁了,可不?按说刚才测的时候应该不能测出来啊,

    这说明线圈断了一个,MD,这不没事找事吗?

    只能跟她说,还是去个收购站找找吧,很便宜的,别惦记买新的了,

    新的在30年前质量就开始不行了,烫得厉害。

    好歹把她打发走了。这一天闹的。天黑归。

网友A:
老哥,帮顶止,终于装空调了,还一下三台,豪呀::titter::titter::titter::titter:

网友B:
失业大半年了,向老哥学习,看看能否开个小店混混日子。

网友C:
流水账式的叙事风格

网友D:
呵呵,有意思,学习学习,也自己搞个小店折腾折腾?!

网友E:
没买论坛的便宜空调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失业大半年了,向老哥学习,看看能否开个小店混混日子。

我也是被自行车行开除失业过,因为现在软尾全避震自行车很多非标零件,比如桶轴花鼓用的培林不再是6200和6000等标准件,螺丝变成钛合金,弹簧阻尼不会调,油碟修的太慢。九几年北京那不少楼房一层开小店,最大优势免租金,可惜的是2018年后不让弄了,连菜市场旁修自行车都要小心呈管。

网友G:
生活不易啊!老板一下三台空调,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被自行车行开除失业过,因为现在软尾全避震自行车很多非标零件,比如桶轴花鼓用的培林不再是6200和6 ...

我是自己辞职的,自己逼自己……作的。不然天天上班下班就不想着改变。

网友H:
嗯,阅文 如其人 在咫尺,多少辛 劳多少故事。
一根 两头短路的 数据线,烦得人一次一次测与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被自行车行开除失业过,因为现在软尾全避震自行车很多非标零件,比如桶轴花鼓用的培林不再是6200和6 ...

很多非标零件啊,新型 自行车 各家 各自为政,有钱就是 任性哦
哈哈,确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帮顶止,终于装空调了,还一下三台,豪呀: ...

去年用个电扇顶了一夏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业大半年了,向老哥学习,看看能否开个小店混混日子。

能找个班上,可别开门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水账式的叙事风格

本来就是用来记账的,怕有流水账嫌疑,加了点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意思,学习学习,也自己搞个小店折腾折腾?!

嘿嘿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买论坛的便宜空调啊

没敢,怕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被自行车行开除失业过,因为现在软尾全避震自行车很多非标零件,比如桶轴花鼓用的培林不再是6200和6 ...

没个店,就得随时防备特种部队追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生活不易啊!老板一下三台空调,不简单!

哈哈哈,我连安装费都掏不出,光安装费(高空作业200,3米管300,打洞100.)都够呛。老爷子少给骗子一个月工资就出来了(3个空调一共57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阅文 如其人 在咫尺,多少辛 劳多少故事。
一根 两头短路的 数据线,烦得人一次一次测与修。 ...

很是折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找个班上,可别开门市。

,就是上班上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