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AD3A18A36125 H27UDG8M2MTR 开卡ADJ跳不过去求助!!求20160707E工具!!!

楼主(2020-05-23):
2258XT  AD3A18A36125  H27UDG8M2MTR  开卡ADJ跳不过去求助!!
我看有一个固态的信息是P0707E的工具
求P0707E工具!!!

网友:
卡ADJ错误那就把设置界面的ADJ那个选项勾选啊

网友A:
把toggle电阻拆了再开吧,别一上来就问工具问固件的,HY16的版本也没有P0707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oggle电阻拆了再开吧,别一上来就问工具问固件的,HY16的版本也没有P0707E,
...

小白求教 toggle  位置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toggle电阻拆了再开吧,别一上来就问工具问固件的,HY16的版本也没有P0707E,
...

P0707E肯定是瞎扯的,但是这个盘看样子应该是臭鱼原盘,卡ADJ的原因很多未必是土狗,如果是土狗他上家是怎么开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0707E肯定是瞎扯的,但是这个盘看样子应该是臭鱼原盘,卡ADJ的原因很多未必是土狗,如果是土狗他上家是 ...

仔细看了他用的闪迪1Z版本,闪迪/东芝版本有个特性  toggle默认强制检查ADJ  不过不能开  还不能关ADJ,
58XT选版型不对也会卡ADJ,比如我MSATA开TSOP的L06,如果选MSATA就报ADJ,要选2.5或者M.2才能过ADJ,非常奇葩

网友:
DDR频率那改100试过没48脚90%勾,基本就是稀巴烂玩意

楼主:
小白求教 toggle  位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oggle电阻拆了再开吧,别一上来就问工具问固件的,HY16的版本也没有P0707E,
...

没人回帖啊!!求助啊!!2258XT 土狗位置

网友C:
SM2258XT MPTool Q0407A  https://www.99u2.com/soft/smi/4075.html原板不用找tog,找到也是空的。需要短接ROM,上电识别断开。即使板子能识别也要短接ROM,否则ADJ不过。

网友:
SMI有时候掉固件了能识别2246 2258 但是如果没短接开卡 信息好像是错误的 就会一直卡PESET或者ADJ 必须要短接复位了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2258XT MPTool Q0407A  https://www.99u2.com/soft/smi/4075.html原板不用找tog,找到也是空的。需 ...

短接也卡ADJ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7-18):
有没有大佬,帮助解决一下啊!!!

网友D:
这个可以,我开过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我开过这个颗粒

你发的这个不好用!

网友E:
这个试试,我用这个开成功过,同ID的海力士颗粒。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我开过这个颗粒

开卡是成功了。但是容量只有30G

网友F(2022-06-13):
引用 网友E:
这个试试,我用这个开成功过,同ID的海力士颗粒。

你这个设置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设置密码是多少

解压文件里面有的吧,一个文本文档

网友(2022-08-01):
我有万能的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