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M AB主控 64G三星UFS MLC颗粒,量产后容量减半,读取速度骤降!

楼主(2020-05-23):
慧荣SM3268M AB主控  64G三星UFS  MLC颗粒,量产后容量减半,读取速度骤降!各位大佬,能帮我看看设置哪里出了问题吗?

楼主:
容量找回来了,但读取速度还是那样!

网友A:
自己找站内的固件替换量产工具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站内的固件替换量产工具的固件

试了好几个固件了,容量和写入都没问题了,就是读取上不来!

网友B:
用正片工具开,不开预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正片工具开,不开预扫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您!

网友C:
开好了速度可以读取140 写入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好了速度可以读取140 写入100

能帮我远程设置一下吗?

网友D:
这是台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台电吧

对的!台电锋芒Pro  64G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台电锋芒Pro  64G

我有一个32G的,参数除了CE是4,其它和你的64的一模一样。

楼主:
量产了N次,量产工具也换了N个,这是会好的结果!

网友B:
有新增坏块,还得找3268  prescan版开,坏块屏蔽干净了,读速度估计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新增坏块,还得找3268  prescan版开,坏块屏蔽干净了,读速度估计就上来了。
...

好的!我再试试,生命再于折腾。

楼主:
折腾了快一周了,最后的结论是SM3280M  AB+三星UFS颗粒现在的固件支持的都不是很好,都有Bug,手里有这个方案的U盘不建议量产。不折腾了,先凑合着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快一周了,最后的结论是SM3280M  AB+三星UFS颗粒现在的固件支持的都不是很好,都有Bug,手里有这个方 ...

虽然采用的是三星的UFS,但其实是拉内部的NAND定义来用的,跟普通的U盘没啥区别,我自己做过同样方案的U盘,速度完全没问题。

你这个速度,我感觉还是开卡设置的问题,抽空联系我,我帮你远程开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要原厂的开出来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采用的是三星的UFS,但其实是拉内部的NAND定义来用的,跟普通的U盘没啥区别,我自己做过同样方案的U盘 ...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
感觉量产就是一条不归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