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打印机里拆出个环牛,能用来干什么?

楼主(2020-05-23):
在打印机里拆出个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能用来干什么,想做个可调电源无从下手,不知可行不,有没有老手指教指教

网友:
这环牛,30瓦左右的功率吧,做个小功率的可调还是可以的。如果想偷懒,就用一块LM317加大功率管扩流吧。

网友:
打印机里居然有这么大的牛,一般都是进口的把

网友:
看次级很粗啊,不止30W吧,想做可调电源看我的帖子吧,看适不适合你

网友:
现今除音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