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9V电池 超长待机解决方案 UT61E具体待机几年还没测出来

楼主(2020-05-23):
万用表9V电池供电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

更高的还有10F20 15V的电池。 MF系列指针表没有这个15V电池测不了兆欧。
然而现在大部分都用两节1.5V电池了。

为什么最早用9V电池不用两节5号电池有很多说法。

主要是以前的数字电路电平信号和运放的工作电压都是5V的。只能线性降压用9V电池。
3V升压9V在手持精密测量有干扰。
3.3V这样的电压标准是锂电池普及才开始的。

9V碱性电池购买确实不如普通电池方便,电池容量也比较小。换电池麻烦不说,着急用突然没电了就傻了。电池低电压提示也不好使,比如户外环境气温突然降低,就没电了,这事不是没有遇到过。
9V镍氢7节筷子粗细串联的电池完全是鸡肋,9V可充锂电两节串联电压不够。9V单节锂电升压
不适合精密测量。

肿么办 我用三节ER14250 锂亚电池串联完美解决。
ER14250锂亚电池容量大1000mAh,小电流放电特性,低自放电,宽温特性,十分匹配万用表。
单节开路电压3.6V 三节10.8V,由于新的9V碱性电池电压也有9.8V的。10.8V经过实验完全没
有问题。
三节ER14250的尺寸刚刚好。

下图组装的电池是在19年4月21号使用的,经过UT61E一年的使用检验,现在电压还是10.85V
基本上电压恒定。

由于UT61E没有自动关机,有时候忘了关机,连续开了十几个小时的情况也有几次。
所以说具体待机多久我也说不出来,锂亚电池号称寿命10年以上。

UT61E工作电流2.5mA。连续工作能达到400小时。一天用一小时算400天,又不是天天用,估计
用个3,5年问题不大吧。

再推算6F22 碳性9V电池容量100mAh左右,我一节一般用1年。锂亚电池1000mA,能顶上10节的
6F22使用时间。

对了 ER14250好多假的,要买到假的就不好说了。
现在网上有卖3.2V,电容大小的磷酸铁锂电池,1320尺寸,100mAh左右。几毛钱一个,这个还能充电,三节
串联也比较合适改装9V电池。

补充内容 (2020-5-27 12:01):
对了说一下 锂亚电池统称命名是 ER 系列 这种ER14250电池是一次性电池!可能有的同学不了解,
不能够充电据说充电很危险!下次再发帖推荐个新方案。

网友:
你一天一小时,我一天三小时。

网友:
挺好的方案,报废ETC里有拆出来过两节!

网友:
前两天,QQ群里鄙视了一下61e的LDO因为待机电流有点大,我还特地去立创买了HT7530-3,准备回头换上

网友A:
两节锂电串电还是最佳方案,可以充电

只是充电真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锂电串电还是最佳方案,可以充电

只是充电真不方便了!

我做了串联电池,尾部留一个平衡点,可以平衡充电。

网友:
网上买过法国9v电池,内置3节软包的小电池,串联
因为是处理价,3元一个不到,容量1000mah这样吧
国产基本没有这个类型的,有也很贵的,可惜了
没办法的事情,好东西贵啊

网友:
这种电池哪里淘的?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你把三节电池串联起来,充电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你把三节电池串联起来,充电问题怎样解决?

电量大能顶几年,大不了拆出来充。也不显得麻烦。

网友:
不错!!再弄个3P充电接头就好用了!或者把充电端头引出来贴在表面,再做一个充电器带4电极的平衡充的触头就可以实现平衡充了!

网友:
现在一次性锂电也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容量也很大,特别适万用表,然而9V的一次性锂电还是很少,有也是价格很贵的。个人倒是觉得除开楼主这种diy的,单锂升压是最好的方案,干扰这些其实可以抑制,主要是从充电和放电的角度来说比较好控制。

网友:
万用表最好要自动关机,我的UT89XD带自动关机,里面4*1.5干电池也挺抗用,一个便宜货钳形表,装3*1.5纽扣电池的,一旦忘记关机,就等着没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你把三节电池串联起来,充电问题怎样解决?

这种是一次性锂电池 不能充电。

网友:
我所有9V表全部改为两串锂电,没有发现不好用的。几乎可以用到表坏电池都不坏。

网友:
我的老表8.4v就TM不工作了,8年来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电池。

网友:
ER14250电池价格非常贵啊,这样搞完全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量大能顶几年,大不了拆出来充。也不显得麻烦。

这种电池基本上没有可充电的,也就是说是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锂电串电还是最佳方案,可以充电

只是充电真不方便了!

2节锂电串联电压不是太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