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这台玩客云还能拯救一下吗

楼主(2020-05-23):
在网上看到个刷ubuntu的系统,刷了OK,后来用着不习惯,又照着刷回玩客云,结果悲剧了,1、电源灯不会亮了,2、是用双公USB线连接,想刷回S805固件,也不提示连接成功了,3、是用Putty连接,出现图中这样的显示,请教各位大神,我这台玩客云还能拯救一下吗

刷回玩客云

刷回玩客云

网友A:
上编程器呀,亲

网友:
我的B860AV1.1-T也是这个介面,目前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编程器呀,亲

现在一台二手玩客云,几十块包邮,,,,,,划的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编程器呀,亲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不用编程器,短接刷机就好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用编程器,短接刷机就好了。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了,我是在N1上遇到的,跟玩客云差不多,都是Amlogic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是在N1上遇到的,跟玩客云差不多,都是Amlogic的方案。

请教下是怎么做的
是指短接后,USB_Burning_Tool用双公USB线连接,刷回固件吗
不行呀,短拉USB_Burning_Tool就不提示有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是怎么做的
是指短接后,USB_Burning_Tool用双公USB线连接,刷回固件吗
不行呀,短拉USB_Burning_T ...

今天刚看到你的回复,试试这个呢?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28031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看到你的回复,试试这个呢?

“用准备好的摄子或其他短路工具,玩客云背面短接图中2点后,不要松手,给玩客云通电,软件上有动静后,松开摄子.至烧录成功”
我现在问题是软件上没动静
之前我就是这样刷机的。

网友(2021-01-11):
解决了没有?

网友:
短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