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50EVO拆解,不知真假

楼主(2020-05-23):
三星850EVO拆解,SM2258主控,不知真假

楼主:
闲鱼买的三星850EVO拆解,不知真假

网友:
假货的可能性很高,一般三星的固态都是自家的主控,而且70%以上的都是有外缓存的,它这个都对不上号
其实不用拆,插上去,下个三星Magician软件,能不能识别就知道了
————————————————————————————————————————
更新一下:应该100%是假的了,真货网上有拆解图
这个图找的是120G的版本,双贴的板子,据说1TB的版本也是用的这款板子
颗粒的层叠技术、外缓存容量不同。

软件的话就是这个,我还没更新,更新完了界面不同了,
如果插上去显示不支持此驱动器,除了测速,其他功能都不可用,
更加能确定是假货

网友:
卖家标的价格略微低一点  回的问题含含糊糊  买家一看价格 心里还暗暗自得 又赚到便宜了

网友:
100%假的三星不会用这款主控的。

网友:
三星会用毁容的主控?头一次听说!

网友:
虽然是个假的 不过这主控和颗粒还不错啊 也很三星

网友:
显然假的 不过这主控和颗粒还不错啊

网友:
肯定是假的,我有两块850evo,主控缓存闪存全是三星自家的

网友:
真的,这是真的

真的不能更假了

网友:
三星的固态怎么会用字库呢?

楼主:
软件检测结果,确实是假的

网友:
这有什么知不知的,这要是真的,世界上就没有假货了

网友:
造假能力也可以啊

网友:
百分百的假货,三星的850EVO都是自家主控加自家的缓存。没听说上慧荣主控的。

网友:
三星也有假货?是正规渠道买的。还是二手的?

楼主:
闲鱼上买的,假冒三星SSD的。

网友(2023-12-10):
根本不用上机,看外壳就知道真假,现时假货跟正品外观都不一样

网友:
假的吧,我手上的850拆了是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