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冠捷显示器没有想象那么好,

楼主(2020-05-23):
新人第一次发帖,发的不好,请见谅!!!
第二台第三台电脑一直用的冠捷AOC的显示器,对这个品牌还是比较信任的,前几天水杯倒了,撒了点屏幕上,屏幕当时就花屏+闪屏了。赶紧断电,拆机,吹风机急救。发现显示器排线和控制板都在限制器下方,做工也很粗糙。装上之后,还是偶尔还是闪屏。实在在受不了,第二次拆机,再不行就换显示器了。发现下面有三组,其中右面排线烧糊了,而且这种排线自己搞不了,于是拿镊子在烧糊的地方搓了两下。于是在装机,没想到不闪了。下面按钮部分也变形了。但估计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第二次拆机图

第二次拆机图

红色部分为排线烧坏图

红色部分为排线烧坏图

网友A:
在下面的原因是想降低重心吧,其他的不懂就不评价了

网友B:
09年买的AOC,用了10年,还凑合吧,但是肯定不如DELL之类的屏幕舒服

网友C:
离开价格谈做工,没有意义。
别想着白菜价的精工。
你这还没坏,说明还是挺结实的,哈哈哈

网友D:
楼主好搞笑   进水烧了怪显示器不好    没见过哪款显示器逻辑板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面的原因是想降低重心吧,其他的不懂就不评价了

板子没按钮在下方,这个没多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搞笑   进水烧了怪显示器不好    没见过哪款显示器逻辑板在上面的 ...

哈哈,学习,才知道那是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开价格谈做工,没有意义。
别想着白菜价的精工。
你这还没坏,说明还是挺结实的,哈哈哈 ...

嗯嗯。这个就算坏了,也没啥太大损失。

网友:
搞不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洒水是自己不小心,不能怪显示器吧

做工粗糙没看出来

逻辑板不在下面还在哪?上面?厂商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当年灯管显示器的时候,逻辑板大多在上面。

记得当初有一款AOC显示器,VGA进去直接接到上面逻辑板,下面盒子里只有一个电源板和背光驱动。

网友:
AOC 从显像管CRT  一直以来 都是 显示器 OEM 代工 大厂,  现在已经把 飞利浦 牌子 收归手里,  以前IBM  HP  DELL  都帮做过, 看下单价钱和用料的。

网友:
性价比差不多同行业最高

网友:
AOC显示器比较便宜,质量确实比DELL之类的差点,一分钱一分货,但是也不至于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面的原因是想降低重心吧,其他的不懂就不评价了

不关重心的事,显示器驱动板的位置偏下,离底边距离最近,逻辑板当然设置在底边比较划算,设计在屏幕顶部就浪费导线了。显示器要做成防水(防溅)的也不难,屏幕加一个防水用的密封硅胶圈就行了,不过成本要增加,也没见那个厂商愿意做,有条件自己DIY就行了,不用整圈,底部和左右密封就够了。

网友:
进水了
谁家的都不好

网友(2021-03-16):
dell?你交智商税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搞笑   进水烧了怪显示器不好    没见过哪款显示器逻辑板在上面的 ...

有些人的逻辑就是我没错,错的都是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年买的AOC,用了10年,还凑合吧,但是肯定不如DELL之类的屏幕舒服

我现在家里面用的那台应该是07年前后买的,还正常使用,很舒服,936sw好像是这个型号,屏幕外有一个亮面层,柔光不刺眼

网友:
你这款显示器也比较旧了吧,现在都是外置电源。进水损坏,这就不能怪AOC了吧。低端旧款的似乎有些做不太行是真的,但是高端的也是有不错的,如高端竞技系列的做工性能都不错。冠捷一直是代工大厂(很多国际大牌都找冠捷代工过),市场占有率也是第一,能做到这样肯定不是吹上去的。

网友:
本身这个品牌就是低价显示器吧,这几年没注意过,多年前是最最最便宜的显示器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