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新BENQ明基GP2白标LED投影仪小镜头版本拆机

楼主(2020-05-23):
上次说好拆蓝标的,先拆个白标给大家预热一下~GP2大家都很熟悉,参数和指标就不说了。
N年前的小玩意,到手超级轻,一度以为是被掉包了……后来才发现是型号不同,这个是小镜头版本的,也就是丐中丐版本,最低级的,分辨率854x480,连800x600都达不到。先对比下蓝标白标吧,左侧主角白标GP2,右侧GP3(蓝标相同模具,但比蓝标亮100流明)

外壳,可以看得到是对称的,因为内部结构不同

白,易碎贴在角落,而且材质是纸质印刷,做不到防拆的效果,可以无损拆解
型号03-107

蓝,易碎贴在中间,塑基印刷,撕下来会有残留,无法无损拆解

白,小镜头版,最缩水的一版本

一般的蓝和稍微不缩水的白,大镜头的,因为用的时间长,这一台镀膜已经掉了不少,但不是特别影响效果

白,透过散热窗能看到里面的内脏

蓝,内部明显扎实很多

开拆

打开头盖骨

上方的触摸按键感应PCB
左侧IC——深圳阿达,ADPT感应IC 12通道
下侧IC——SYNCMOS SM39R16A6 Dual 16-bit Data Pointers可能是某个微型控制器

苹果30pins连接底座,还是SM39R16A6

主板全览

中间的DLP控制芯片DPP2607

主控MST3M182,查到的资料:
MST6M182VG-LF-Z1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IC,集成CPU、SCALER、TV DECODER,还包含了模拟TV demod和中放、音效处理DSP、多媒体编解码等众多强大的功能,支持1路HDMI1.3和2路USB2.0。其CPU为32-bit MIPS架构,支持ISP(在系统可编程)功能,同时支持USB升级功能。USB接口支持U盘、移动硬盘等多种USB存储设备,通过内置强大的多媒体编解码器,能够播放USB存储设备上的多种视频、音频、图片、文本内容。音频信号输入主IC后,经过解调、ADC、解码、DSP音效处理、音量调节后通过模拟接口输出给功放,最后输出左右声道音频到左右喇叭。视频播放支持720P MPEG2, RV8/9/10,RA8-LBR 和HE-AAC解码,H.264达到1080P格式。音频播放支持MPGE/1、MPGE/2、MP3、WMA、AAC-LC多种数字音频格式。图片支持JPEG、BMP、PNG。文本支持TXT。另外,硬盘支持格式FAT32和NTFS。

内存三星颗粒,k4x51163pc,32M x16 Mobile-DDR SDRAM

左右喇叭

取下来主板,背面还有SD卡槽,还有IO组合

正面有一根销魂的飞线,好像所有这个型号的都有

内部还有,还是比较复杂的,但对比蓝标或GP3,内部空空荡荡

光机,看起来像是二手的,不过好像也都这样,铜管全是氧化物

国产的光机,型号为ODP 10

网上能查到资料,非常全乎,分辨率感人,其实亮度还行

镜头也十分小巧……

再看一眼

光机螺丝固定底座已经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只能想办法修复了

挡光板

耳机电源IO子板,右侧是电池接口

涡轮散热风扇

两个小喇叭,聊胜于无

光机碎掉的底座

全家福

上热熔胶

热熔胶大法好

调焦处,这旁边也要打胶

搞定了,重新安装回去

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亮度清晰度测试GP3和GP2白

上方是白,下方是GP3

GP3

拍摄参数相同,位置相同,画面比例,明显GP3画面大,但亮度GP2-白占优,估计是GP3积灰严重

分辨率,GP3应该是没对好焦,但清晰度吊打GP2百,毕竟一个1280*800一个是854*480,都是菱形像素

END,改天拆GP3清灰吧

网友:
亮度有点低

网友:
不错,真的小巧啊

网友:
玩具级别的投影机

网友:
弄个放车库里看电影不错!

网友:
蜂鸟论坛让你大吃一斤的超广角镜头,别以为是灯泡就好,其实是超短焦投影仪镜头接在了微单上。根据蜂鸟论坛灵感要是把镜头反过来用,LCOS换成3CMOS,可变身成非鱼眼超广角行车记录仪也不错,通过合色棱镜反过来分成三原色,送给三片黑白感光片,夜视能力可达到单CMOS记录仪三倍效果,缺点成像光路较长,导致镜头体积较长。

网友:
哪弄的 多少钱呀

网友:
END,改天拆GP3清灰吧

网友A(2021-10-22):
闲鱼淘的蓝标 回来发现HDMI接口有点松  昨天被我使劲插两下 里面掉了不甘心 但是主板不好拆啊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A:
闲鱼淘的蓝标 回来发现HDMI接口有点松  昨天被我使劲插两下 里面掉了不甘心 但是主板不好拆啊 ...

我在咸鱼350淘的GP2蓝标 橙色还行 宿舍使用也还凑活

网友(2023-01-09):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最近风扇声音太大,准备拆机清理。

网友:
居然双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