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5-23):
求助帖,电动车充电器,有个元件坏掉了,看不出来是个啥  求大神 60v 55a 充电器图片

网友A:
照个反面 印刷版 的 图,看看 电路走法更确切

网友B:
是5.5a吧,缺的元件有2个,都是ntc元件,相当于保险管加软启动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5a吧,缺的元件有2个,都是ntc元件,相当于保险管加软启动的作用

就是平常 60v 20a的那个型号  我的是55a  应该是ah吧,平常不都这么叫么。。。问了淘宝卖元件的,说是热敏电阻,让来了几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个反面 印刷版 的 图,看看 电路走法更确切

就是平常 60v 20a的那个型号  我的是55a  应该是ah吧,平常不都这么叫么。。。问了淘宝卖元件的,说是热敏电阻,让来了几个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平常 60v 20a的那个型号  我的是55a  应该是ah吧,平常不都这么叫么。。。问了淘宝卖元件的,说是热 ...

这玩意烧了,说明电流很大,因此不会只坏这个这么简单的。那四个整流二极管测了吗?MOS管测了吗?MOS管S极限流电阻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烧了,说明电流很大,因此不会只坏这个这么简单的。那四个整流二极管测了吗?MOS管测了吗?MOS管S极 ...

装了2个5d15的热敏电阻上去,灯点亮了,输出有69V的电压,就是风扇不转,只有1.5v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没连电动车的原因,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个反面 印刷版 的 图,看看 电路走法更确切

装了2个5d15的热敏电阻上去,灯点亮了,输出有69V的电压,就是风扇不转,只有1.5v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没连电动车的原因,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5a吧,缺的元件有2个,都是ntc元件,相当于保险管加软启动的作用

装了2个5d15的热敏电阻上去,灯点亮了,输出有69V的电压,就是风扇不转,只有1.5v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没连电动车的原因,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