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已画的测试架,水平有限,高手勿喷,共享。

楼主(2020-05-23):
看到有坛友在画板,想起来自已之前画过,仅测试过3267 3257 6989板子,正常使用,考虑双层板便宜,数据线未做等长,所有性能有限,仅能凑合使用,共享gerber文件,自已到JLC打板,5元5张包邮。水平有限,就是仅能把灯接亮那种,所以高手勿喷……
看到有坛友在画板,共享一个自已之前画的,一个毛子小众软件,当时封装都是自已画的。

性能有限,仅能凑合使用,高手无视!

网友A:
你早一天共享我就不画了,这画了一半放弃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要问问排线到段子的线你用多宽的,我用12mil行不行?

网友B:
走线很工整,要跑高速,估计要四层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线很工整,要跑高速,估计要四层板了。

其实我也买过测试架,跟楼主发的图纸基本一样,测试颗粒速度跟贴到主控板上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早一天共享我就不画了,这画了一半放弃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要问问排线到段子的线你用多宽的,我用12mil行不 ...

12mil估计放不下,6~8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早一天共享我就不画了,这画了一半放弃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要问问排线到段子的线你用多宽的,我用12mil行不 ...

看了下,我用的0.2mm,约8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我用的0.2mm,约8mil。

12mil放不下,我把端子的焊盘调小了一点,改成11mil的线了,既然不能保证等长,能加粗就加粗吧

网友:
感谢分享,打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