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主控2263en问题

楼主(2020-05-23):
今天看到一个固态主控,2263en.感觉应该跟2263xt开卡软件通用吧,开2263xt的时候好想有ddr的选项,大家觉得加了缓存能有效改善掉速的问题吗!

网友:
掉速问题主要看颗粒,但是掉盘问题肯定会有改善的

DRAM-Less设计的,很容易掉盘,包括PS3111、2258XT、2263XT

网友:
2263EN相对于2263XT因为缓存的缘故提升是非常巨大的 SMI主控对缓存的依赖很高

网友:
掉速跟闪存有关,慧荣46EN以后的主控,不管什么颗粒哪怕是MLC都掉速(58H+L06B不在此列)、
尤其是消费级NVME主控,全都是模拟SLC,不可能不掉速的,(三星SM963/闪迪东芝等企业级NVMe不在此列)

网友:
哇,2263xt很常见,这个还真挺少见的,大概是都直接上到2262en了,这个比较高不成低不就的原因?

网友:
孤陋寡闻了,金士顿a2000也是这个主控。

网友A(2021-03-29):
这个主控可以用2263XT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可以用2263XT开吗?

2263EN可以用2263XT开

网友C(2021-11-08):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可以用2263XT开吗?

2263EN可以用2263XT开

这个你试过么?我试了开不了卡

网友D(2022-06-06):
引用 网友B:
2263EN可以用2263XT开

请问2263EN是如何用2263XT的MPTools开卡的呢?
我有一个A2000坏掉了,始终找不到开卡的固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2263EN是如何用2263XT的MPTools开卡的呢?
我有一个A2000坏掉了,始终找不到开卡的固件 ...

我也有一个a2000  速度不正常 偶尔掉盘。我联系fanfan  他帮忙用63xt工具量产的

网友F:
可以用63XT开 不过缓存优势就没了
我这倒是有63EN的固件
要开63EN的话 +QQ:212590439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2263EN是如何用2263XT的MPTools开卡的呢?
我有一个A2000坏掉了,始终找不到开卡的固件 ...

我也搞了一个要玩。63XT分几种工具。AD和AC,两个都试了吗。我还说搞个63en玩玩呢,看来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可以用2263XT开吗?

我也搞了一个要玩。63XT分几种工具。AD和AC,两个都试了吗。我还说搞个63en玩玩呢,看来没戏了?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个a2000  速度不正常 偶尔掉盘。我联系fanfan  他帮忙用63xt工具量产的 ...

求一手能过en的固件  我用63xt开en 卡75百分比

网友(2023-06-12):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63XT开 不过缓存优势就没了
我这倒是有63EN的固件
要开63EN的话 +QQ:2125904396 ...

有63en的工具吗?

网友(2024-04-02):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可以用2263XT开吗?

开不了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