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改论坛神灯Vavofo,输入输出扩流、电量、记忆、亮度、电池接触全搞定

楼主(2020-05-23):
近期淘宝一款Vavofo牌子的台灯在论坛火了,因为是价格低廉(卷后十几元)、造型美观、做工尚可、显色性和亮度超过阳光台灯、关键是可拆卸安装3节18650电池。于是我也跟风买了2台,在上一个帖子我已经把第一台改装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60,之前加了电量显示、记忆亮度、电池接触、提升亮度,这次主要为台灯扩流,因为这个台灯输入充电电流只有0.8A,充电一次要十几个小时,作为USB输出也只有0.8A,当充电宝完全没有意义。

开始改装:

1、  修复电池正极触片:把正极触片放入老虎钳的缺口处,用螺丝刀对准凸点,榔头敲击几下,把凹点变凸点,这样就可以使用平头电池了,不用加焊锡和垫磁铁。

2、  增加记忆亮度:调光IC第8脚接地即可,不仅有了记忆亮度,也增加了渐明渐暗功能。

3、  增加台灯最高亮度:这次详细说一下,此台灯标称3.5瓦,亮度还行,比阳光台灯高一大截,但大家不满足他的亮度,纷纷进行修改,改台灯功率很简单,修改R13即可,原来R13的阻值0.82Ω,很多坛友买了0.5欧的电阻来进行替换,我之前修改是并联了1.5欧的电阻在旁边方框处,这次修改我并联的是一个3.3Ω的电阻,现将各个阻值修改后台灯的功率实测给大家进行介绍,测试时使用一节4.15V的松下动力电池。
●  不修改电阻0.82Ω,最大亮度电池端电流0.69A,功率2.86瓦
●  并联电阻3.3Ω,相当于R13=0.66Ω,最大亮度电池端电流1.04A,功率4.32瓦
●  并联电阻1.5Ω,相当于R13=0.53Ω,最大亮度电池端电流1.6A,功率6.64瓦

4、  输入输出扩流:此次修改的重点,原来的台灯充电电流0.8A太低,充电一次10多小时不能忍,USB输出0.8A有什么用?得改。电量显示,得有。刚好手上有几片5V2A充电模块,带4级电量显示,带5V升压2A输出,好吧,他的功能就相当于充电宝。

●  首先修改原电路板,去掉原来的充放电电路,首先取下充电芯片U1,然后取下电容C1、C2、C3,取下电阻R1并短接该焊盘,取下电感L1

●  介绍下充电模块:淘宝关键字“2A5V充放电一体模块”,价格含运费4元搞定,相当于上次那个电量显示模块的价格。该模块体积小巧,价格便宜,带4级电量显示,还能边充边放,输入、输出和电池端共地,改造也很方便。

●  模块加装方法:C1电容拆下后,电容正极接充电模块VIN,电容负极接模块随便一个GND脚(3个GND实际共地短路的);C3电容拆下后,电容正极接充电模块OUT 5V,【电容负极引出一根导线接电池负极,电路板原来接电池的线剪断不要,此项非常重要,否则输入输出电流上不去】,电感L1的焊盘接一根线到充电模块的BAT脚,模块接这4根线就可以了。刚才说了R1电阻拆除后并短路,拆下的1.5Ω电阻刚好可以给大家用来并联在R13处增加亮度,R1的正极引脚接一个电阻到旁边标识R16处,将原来的指示灯利用起来,作为输入指示灯,电阻220-1K都行,我用的470Ω正合适,至此线路板改装完毕,是不是很简单。

5、  在台灯前端钻4个小孔作为电量显示用,用3M双面胶固定,当然704和AB胶也行,这个模块用震动开关不能触发电量显示,可以用水银开关或滚珠开关,当然也可以用微动开关或触摸开关,反正我各种开关多,就用水银吧,不过水银开关的角度有讲究,台灯平放时不能导通,建议倾斜30度左右导通。

6、  用双面胶固定下线

7、  大功告成,小孔不影响美观,我一般打孔后,用大钻花在小孔处用手捻几圈倒角,这样开的孔就很漂亮。

8、  换上3.82V电池,台灯摇一摇或点点头,显示3格电,手机效果不好,实际看起来好很多,电量显示时间有点长,可以连续摇一摇(相当于双击)可以快速关闭电量显示。

9、  充电电流测试,1.97A,充满10000ma的电池估计5-6小时,比以前0.8A强太多了

10、放电电流测试,1.9A,给手机当下充电宝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前两天100元包邮在咸鱼买了15节特斯拉拆机松下18650电池,实测2900mah每节,这下可以用上了。

楼主:
补充下,台灯改前,关闭情况下电池两端待机电流 100微安,可以忽略不计
修改后,关闭情况下电池两端待机电流只有70微安,更低了哟

网友:
好贴,学习了。写的很详细很用心,我等小白也能照样改。

网友:
谢谢大佬的分享,详细实用,学习了

网友:
前排学习,水银开关有创意

网友A:
改得不错,水银开关不建议用,万一破损了汞自然挥发有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不错,水银开关不建议用,万一破损了汞自然挥发有毒的

好吧,我把前两天改的那个也扩流了,然后把电量指示灯的开关换成触摸控制了,说水银开关万一破了不环保,现在是双触摸,原来的触摸功能不变,前端触摸控制电量显示的开关,还有控制USB输出的开关,比如USB口外接一个风扇,可以直接触摸这个开关来控制风扇的开关。触摸单击开,触摸双击关

网友B:
来个5V2A充放电模块链接或店名,我也感觉这个方案比较好,为什么我的充电电流检测只有200MA呀,3.6V三节电池充了15小时和转灯。放电我倒是几乎不会用只想改下充电电路,所以原来的U1可不拆只做放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5V2A充放电模块链接或店名,我也感觉这个方案比较好,为什么我的充电电流检测只有200MA呀,3.6V三节电 ...

帖子中有关键字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已经购入充放电模块,准备照猫画虎。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跟着大神提高自身手艺。

网友C:
加这么多模块进去,不如直接淘宝一块米万充电宝的电路板,大电流充电,电量显示,充电宝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这么多模块进去,不如直接淘宝一块米万充电宝的电路板,大电流充电,电量显示,充电宝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

经常看到大佬们说“米万充电宝的电路板”,没买过。想试试,能推荐个靠谱链接吗?先谢!!

网友D:
告诉一下5V2A充放电模块链接或店名吧

网友:
这改到极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告诉一下5V2A充放电模块链接或店名吧

深圳市岽恒电子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