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磁带随身听拆解(aiwa HS-JS215)

楼主(2020-05-23):
这次拆开爱华js215,就是皮带断了,但装上还是噪声大,不过收音可以,拆开看看

本来想拆开电路板的,看到有排线,不敢动呀,焊功不给力。有一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网友A:
这种排线还好,就算坏了还可以定做

网友B:
磁带我还留着两箱,都是学生时代追星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排线还好,就算坏了还可以定做

我有一个比这个排线多的,就是焊不上,所以不敢拆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带我还留着两箱,都是学生时代追星的回忆。

是呀,当年可是没有那么多钱买这种牌子的机子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比这个排线多的,就是焊不上,所以不敢拆开呀

还是很好焊的,你可以找点废的,练习一下,,就是焊废了,,也可以用耳机的多股漆包线飞线,那个线比这排线还耐折弯

网友:
这种排线没难度。

网友(2020-11-07):
楼主换的皮带啥型号啊?我也刚好得到一台,也应该是皮带不行了。直接告诉一下,我就直接买来再拆了谢谢啦!

网友(2021-06-30):
年轻时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网友C:
我有一台JS-315,内部很像,多了一个外放喇叭。
用耳机听,音质不错,正反带切换开关有点接触不良,反带后有时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JS-315,内部很像,多了一个外放喇叭。
用耳机听,音质不错,正反带切换开关有点接触不良,反带后 ...

就是调到台之后,过一阵就会跑掉,估计是电容有失效的,你用WD-40喷一下开关就会好

网友(2022-07-28):
今天买了一台玩下,可惜不会修

网友:
里面板子很干净。。。。。

网友:
收录放功能齐全。

网友(2023-03-19):
皮带的尺寸和绕向怎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