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M.2接口、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 究竟选哪个好?

楼主(2020-05-23):
来源: 太平洋电脑网

结论:主板支持M.2接口,且不差钱者,选M.2(NVMe)的固态硬盘!买它买它买它!

开机3分钟?打开LOL 4分钟?ji友已经推完高地而你才开始排队?

硬盘的读写速度决定了每天用电脑的心情,这也是许多朋友装机、升级电脑时会优先采用固态硬盘(简称“SSD”)的原因。而硬盘作为电脑中存储数据的一大硬件,目前主流的接口有两种:M.2接口和SATA接口。下面介绍下这两种接口之间的区别。 SATA接口:  外形尺寸:市面上2.5英寸固态硬盘、3.5英寸机械硬盘均使用SATA接口。

连接方式:电源供电线+主板数据传输线。

数据传输方式:硬盘→内存→CPU→内存→硬盘。

传输速度:目前主流SATA 3.0通道的最大传输速度为6Gbps,由于理论带宽的限制,实际读写速度500MB/s多。

M.2接口:

外形尺寸:42*22mm、60*22mm、80*22mm;所谓的“2280”即SSD的尺寸。

连接方式:主板M.2接口。

传输速度:(注意M.2接口有两种类型)

*M.2 SATA:读写速度与2.5英寸SSD相差不大,只有接口的区别。

*M.2 NVMe:读写速度超1GB/s,甚至达到5GB/s。

数据传输方式:

*M.2 SATA:硬盘→内存→CPU→内存→硬盘

*M.2 NVMe:硬盘→CPU→硬盘

由于M.2 NVMe固态硬盘的数据传输是走PCI-e通道,通过总线与CPU直连,省去内存调用硬盘的步骤,因而能够达到最大的传输速度和数据量。这就好比两辆车在驶向同一目的地时,一辆走高速路,一辆走崎岖的城乡路,车速和所花费的时间也就有了差别。

综上所述,无论是接口的便携度,还是读写速度的大幅提升,毫无疑问M.2接口的固态硬盘会更好。如果预算有限,且对读写速度无过多要求,SATA和M.2 SATA接口足以满足日常所需。当然荷包充足者,建议主板M.2接口插满M.2 NVMe的固态硬盘。

网友A:
问题是我的电脑没有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的电脑没有接口啊~

你需要这个

网友A:
也早发现这个,不确认支不支持啊,我的主板 Z87
现在手上都是四代平台的主机;
本本六代的但也没有接口就不想了!

网友:
科普知识相当有”营养“,感谢!!!

网友:
恩。我用的就是M2,速度老块了。价格也贵。。。好贵,好贵,好东西就是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早发现这个,不确认支不支持啊,我的主板 Z87
现在手上都是四代平台的主机;
本本六代的但也没有接口就 ...

问卖家啊,主板支持PCIE启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大不了买个运费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卖家啊,主板支持PCIE启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大不了买个运费险

B站上搞了个方法,可以搞定,再来要去买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