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高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20-05-23):
                                         电源高手请进来看看

    电源高手来看看,这幅图是根据早日发的那个坏电源实物绘制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357&extra=&page=1
    按实物绘线路图,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正如小孩挑重担不自量力的作为,过去一直都未敢尝试。这次,受几位坛友的回复,特别是“白发老头”坛友“接触的少,多学着多干点就会了,实践出真知”的鼓励,同时看到坏件里的实物元件也不多,决定大着胆子试一试。如果画错了,有论坛的大神帮忙指教。画得好坏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于是,拍了元件摆放的这一面照片,再拍一张有印刷电路图一面的照片,将两张图放一起,对比着将元件画在印刷电路这幅图上,然后就线路的走向画手稿。最后将手稿整理合理,用“画图”软件画出来。
因此,请求各大神帮忙并指教:
    1、图里有没有画错的地方?
    2、此电源的工作原理;
    3、根据这电路,猜测管理芯片的型号。

02

02

非常感谢!
在此一并感谢上次回帖的各位好友;
qrut  温力口  wmshizheng    zhuqing-1920    hongo    衡水家维  隔壁邻居老王   lookball   jswxcjg
石墨  白发老头  clp139    Andy1020cn   酷睿cool

根据   xz_zsz  、温总等几位 大神的指正,将原图作了修改。补充在这里,原图保留作个错误对比。

网友A:
转一下看着会省力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看着会省力些

最好是这样对比。
请教你是用什么软件处理?
我用画图,不能这样翻转。
谢谢你的关注和指教!

网友B:
电路图是错误的。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是这样对比。
请教你是用什么软件处理?
我用画图,不能这样翻转。

emmm,
我是在 arch linux 下呢,
用的 pix ,
windows 下没这玩意的吧,

windows 下的话,
我更喜欢用 FastStone Image Viewer 这个软件,这软件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错误的。再仔细看看。

请给予指正,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看着会省力些

你这图与我原图一样,你刚才那个呢?

网友C:
图纸有误,并且是几个地方错误。

网友D:
开关变压器初级没有抽头,上面的3个脚是空脚,芯片的3、5、6脚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图与我原图一样,你刚才那个呢?

想了想还是把没旋转的那张删掉了,
结果可能删错了,(想说明明是页面出错了)
已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有误,并且是几个地方错误。

请温总您说具体一点,帮下不懂的老白,好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变压器初级没有抽头,上面的3个脚是空脚,芯片的3、5、6脚接地。

欢迎大驾光临!
您给出的错误地方很详细,我看到了。因为电路原理不懂得,所以画错了也看不出来,熟悉电路的行家高手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差别!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楼主:
根据上面   xz_zsz  、温总等几位 大神的指正,将原图作了修改。补充在这里,原图保留作个错误对比。
经过修改后的图,可能还有错

这个是原来有好多错误的图,放在这里作对比。

@xbxxdiy   @温力口    @xz_zsz

楼主:
@温力口   @xz_zsz    @xbxxdiy    请大神们抽空再看看好吗?

网友D:
帮你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改了一下:

好的,我收藏了!

看来您不仅电路熟悉,而且连绘图都很厉害!羡慕加佩服!!!

非常感谢,真心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收藏了!

看来您不仅电路熟悉,而且连绘图都很厉害!羡慕加佩服!!!

其实板子上的编号就已经告诉你电源芯片的型号了,买一个回来换上试试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78556157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板子上的编号就已经告诉你电源芯片的型号了,买一个回来换上试试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 ...

欢迎大驾光临!!!

我不懂得这个就是芯片的型号!谢谢您的指教!!!

大概测了下,整流二极管有一个短路,保险电阻开路和这个芯片炸开了。